求助油管扩口工艺!!

楼主(2025-03-28):
油管材料:20#无缝钢管,壁厚1.5,外径12、16;
油管两头需要固定并扩口,确保扩口后不松动并没有泄漏。

楼主:
图片好像不能直接粘贴到帖子里。。。

网友A:
有液压的专用扩口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液压的专用扩口工具

有确切的应用吗?效果怎么样;能保证不松托和密封要求吗;具体的工艺有吗

网友A:
能够保证不漏油。工艺我没有,换油管及接头时请卖管子的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够保证不漏油。工艺我没有,换油管及接头时请卖管子的加工

不是那种空调用的铜管,比较软易变形,这种无缝钢管是硬管,有硬度的;它是现场放好油管,两端确定好位置后,将管套敲进壳体,接着是油管的扩口。

网友B:
最方便有效的手段,可以采用卡套连接,密封性好。

网友C:
这种硬密封其实也挺好的 现场制作方便 密封好 可二次制作、更换锥套重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硬密封其实也挺好的 现场制作方便 密封好 可二次制作、更换锥套重复使用

变速箱里面的空间有的是有限制,包括壁厚原因,这种会不太好实施。你种有剖面图吗?更详细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方便有效的手段,可以采用卡套连接,密封性好。

当初也有考虑过,但是实施的位置空间有限,不能做太大,还要考虑机加成本及工艺可实施性。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那种空调用的铜管,比较软易变形,这种无缝钢管是硬管,有硬度的;它是现场放好油管,两端确定好位置 ...

老外采用的扩口技术工艺不知道是怎么实施的,管子口部进行了胀管;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片好像不能直接粘贴到帖子里。。。

老外的扩口工艺。

网友D:
涨口工艺,,,,,换热器用的比较多。基体灰口铸铁,钢管需要退火后涨口。否则灰口铸铁容易受力开裂。

网友E:
有专门的涨管器。锅炉行业有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涨口工艺,,,,,换热器用的比较多。基体灰口铸铁,钢管需要退火后涨口。否则灰口铸铁容易受力开裂。

胀口的方式和工艺有吗?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专门的涨管器。锅炉行业有采用的

胀管器,网上也寻了,不太好用。你有具体的工具展示吗?或者锅炉的具体应用场景,参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速箱里面的空间有的是有限制,包括壁厚原因,这种会不太好实施。你种有剖面图吗?更详细的介绍。

我们用的是这种parker的油口卡套
外壳做一个螺纹固定 外端做平面凹口容纳密封圈 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