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flow simulation,小白怎么用?

楼主:
第一次用SW flow simulation做流体类的散热分析,对很多命令与使用很不理解。哪位前辈有适合小白入门的这方面资料,可否赐教一二?十分感谢!

网友A:
点右上角问号选help 有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右上角问号选help 有详细说明

help没有提供flow simulation的教程。因为在学习时,发现无法编辑计算域的问题,所以想着在论坛找前辈请教下,尤其是一些细节问题。

网友B:
去B站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B站找

基础的都看过了,换一个模型,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网友:
小白为什么要用,让你老板去请大师傅

网友(2025-03-28):
小白为什么要用,让你老板去请大师傅

咱国内小民企,你觉得可能去请不?不得已,只能我这种一问三不知的小白上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咱国内小民企,你觉得可能去请不?不得已,只能我这种一问三不知的小白上手了。

用不了的,你专业知识有吗,能分辨对和错么,即使你做了分析,也不一定是对的,那就只剩一条路,骗老板,骗客户,一路骗下去

网友:
用不了的,你专业知识有吗,能分辨对和错么,即使你做了分析,也不一定是对的,那就只剩一条路,骗老板, ...

这话说的有点大了。如果是PCB板类的热分析,需要专业的理论打底,我这个只是简单的风扇或者水介质的热仿真,都算不上分析。只要这个散热基本原则或者风道/流道设计是对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