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轴滚筒筛功率计算问题

楼主(2025-03-28):
无轴滚筒筛,橡胶轮外圆滚动摩擦带动滚筒驱动,橡胶轮直径450mm,滚筒直径2000mm,长度10米,滚筒带料大约7吨,橡胶轮转速90rpm,倾斜5度
问题①以下四个计算都是deepseek算的,哪种比较接近呢,如果都不对,怎么算准确点呢
问题②填充系数大概多少比较合理呢,物料为薄的木片

网友A:
不严格的话 滚筒半径1000mm=1米  物料重量7吨=70000N  视为在半径1米处有70000牛的反作用力 克服扭矩70000Nm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严格的话 滚筒半径1000mm=1米  物料重量7吨=70000N  视为在半径1米处有70000牛的反作用力 克服扭矩70000N ...

会不会太小了,我找额厂家有说2台15KW的,有单台15KW的,有22KW的,还有30KW的,搞不清到底多少合适了,还有转速多少合适呢,还有填充系数一般多少呢

网友(点评):
这样算甚至超了很多,你要考虑你的料和滚筒不是一体的,料和滚筒间考虑摩擦就可以了。其次你滚筒连接处阻力才是重点

网友:
可以参考焊接滚轮架的计算方式,我最近也在计算类似结构可以参考以下。

网友:
麻爪...单看模型,只要橡胶轮和滚筒之间不打滑,这套设备就算是成了,摩擦摩擦,是魔鬼的步伐

网友:
没法算,我也研究过,后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