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啥原理

楼主(2025-03-28):
如果是同步转的话,为啥不直接戳进去https://www.xiaohongshu.com/explore/67e645f3000000000900d5e9?xsec_token=ABOY7WuByyK5hx7XmBFzUz69aj2MhsIxoULCV7asrwaP8=&xsec_source=pc_feed

网友A:
钻头是偏心的,模拟一下轨迹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是偏心的,模拟一下轨迹就知道了。

偏心的那种确实可以加工出来,但是外轮廓不应该是六角的吧,一般来说三角够用了?

网友:
铣刀与工件偏心,以一定转速差进入,等于刀刃在刮削内孔壁六角方向

网友B: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16658107437651725766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16658107437651725766

懂了,是不是车刀直径略小于孔,因为接触,所以线速度相等,但是因为直径小,所以车刀角速度略快。那么我们把外轴看成相对车刀静止,然后你就会发现车刀以一定的角速度绕着外轴滚了一圈,类似于一个小圆在大圆内部滚了一圈,然后六角就在六个固定位置来回刮蹭。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Zf2YdELv/
看一下这个前20秒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虽然制作是业余爱好者,但过程蛮清晰

网友:
Rotary Broach 回转冲削

网友:
和加工齿轮一样,仍然叫“范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