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这样?

楼主(2025-03-28):
以前在国企,国家有什么新标准厂里会安排人去学习和回来推广,现在出了学校门就基本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国家出了新标准了,社区的大侠们看看有多少人知道垂直度还可以这样标注的,按以前应该是标一个垂直一个平行吧

网友A:
圆柱面位置度不是加φ符号吗?没有φ符号可以视为板,,,,,

网友:
有空的话就看看有没新国标,一般不在意,看到不明白的,就网上找找

网友:
大部分工厂都是得过且过,连标准化是啥都不知道,更别提标准化部门。

国标也是瞎几把改,不改一下,觉得蛋疼,显不出他了。
就说以前的3-FAI5,现在非要改成3X??,很容易引起误解
均布也没啥问题,非他妈改成EQS。非得用英文?
不是说不能改,作为标准,一定要慎重。

网友(点评):
这些人显摆自己,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像交通规则一样

网友(点评):
都是抄袭的,看看国外的标准,再看看国内的标准,一模一样,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一样。改动的地方很少。毕业论文这么写能过就好了。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就这照着抄还有抄错的呢,比如某焊接公差标准,平整度公差还加了“±”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圆柱面位置度不是加φ符号吗?没有φ符号可以视为板,,,,,

不加φ,公差应该就是中心线在两个平面的距离内
加了φ,公差应该是在一个圆柱里

网友:
公差带有方向性要求,应该更准确表达设计意图。但圆柱面的话,觉得提取中心线应该是任意方向的,公差带应该是一个圆柱面更合理。

网友:
你对比一下96版1182和2008版1182不就知道差别了吗

网友:
新标准采用了国外标准,也是为了与外面交流方便,所以向视图的向字在新标准中取消了。形位公差在96年就修改了标注方法。
有的老设计员不按照标准来设计尺寸,像O形圈,很多还在按照以前的计算方法来画O圈槽。像油封还有很多人也在用老标准规格,像1Cr13的牌号已经改为新牌号多少年了,很多人还在用旧牌号,新牌号反而不知。
就是因为很多厂子不知标准为何物,更别说去主动使用标准了,所以标准零件市场上还有大量的老标准规格就这原因,有需求就有市场

网友(点评):
市场上有大量的老标准规格有2个原因,一是没有及时更新,宣贯和传播慢;二是已经在用的机器上都是用的以前的标准,必须有个时间才会随着机器的报废才能不用。所以新标准升级要考虑周全

网友(点评):
又不是每个人都要拿着图纸和外国人沟通交流,为什么不能兼容?非得显出他们能?

网友:
对B 的垂直明显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