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钳工划线平台与V型块的疑问

楼主(2025-03-29):
坛友们好!
最近在准备个人荣誉的申报,结果喜提:不予通过,想在加分项上努点力,

然后刷日本劳动省的样题题库的时候发现了日本的钳工工种和我们不太一样的工具:划线平台和V型块,

有无钳工经验比较丰富的坛友提点一下,针对这个划线平台和V型块,能不能进行材质猜想以及表面交叉#字纹作用及意义

网友:
目测是铁的;手工打的纹路减少接触面积+铲花修复平整度。以上都是猜的;不喜勿喷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个可行的方向,主要看保养

网友:
高强灰铸铁或球铁。
容错槽,当有油污和碎屑毛刺时也能放的稳

网友:
根据日本工业标准(JIS B 4631),V型块的工作面表面粗糙度要求较高,其最大值不应大于0.63μm。这种高精度的表面要求意味着其表面需要经过精密加工,以确保工件的定位精度和稳定性,而不是采用交叉纹这种较为粗糙的表面处理方式。

网友(点评):
你能不瞎说吧,还好我专业干过钳工,打工划线是我以前的工作,

网友:
哪里不一样,我用的也是这玩意,铸铁材质的平板,了V形块,上面45度槽是减少接触面,还有就是增加麻擦 力,V块和平台,分有槽没槽,当年老厂全是有槽的,最后给顺跑了,
我当钳工时,在09年前,数控少,画线多,标准钳工平台和V块,都是铲花保证精度,
这种有槽的都是为了增加工磨擦 力,工件更好固定,和容渣用,中国和日本工艺大差不差,几乎一样,日本也师从中国,不要以为日本有什么牛的地方,
这种钳工工艺,比如铲花,不是谁会不会,是谁能出得起这个钱,比如现在国内机床,线轨机多,便宜啊,以硬轨机,铲刮工时500工时/台机,一台机单 人工费用过5W,还怎么搞。
钳工全世界都应该一样,都从英国佬哪学来的,几百年的工艺,没有改变过,也没有进化过,都是用人慢慢刮,一次不行,再来一次,

网友(点评):
OK,稍微了解了点,谢谢春哥

网友(点评):
春哥,不瞒你说,我钳工水平(毕竟不是主业),现在按新八级顶天就是个中级工水平,做零件呢必须依靠顶尖量具,不用三丰水平起码降低70%。 对于日本的那些看得见的好东西,我也就《拿来主义》了

网友:
这个在设计机床夹具定位面的时候也会用到,便于清干净定位面接触部位上的脏东西,比如冲和吹掉铁屑

网友(点评):
钟工好!感谢指导。

网友A:
春哥是对的,槽是容错槽,平板的精度就不好说了,我们用的0级平板是3块互研刮出来的,学者说的是机床夹具。国家职业技能鉴定题库的试题做完了吗?还要刷日本的?我是1994年拿的中级钳工、高级车工,那时在技校教书,近水楼台先得月。

网友(点评):
Lu工好! 感谢指导, 关于题库我辩解一下:日本那边关于实操部分的藏私比较少,对于我的练习有着比较大的帮助 浙江这边的加分项的实操样题基本上没什么参考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春哥是对的,槽是容错槽,平板的精度就不好说了,我们用的0级平板是3块互研刮出来的,学者说的是机床夹具。 ...

日本宣传力度也是不低的,藏私也是大的,(都是老牌强企松下、东芝、三菱的年轻人生力军)这几年也就我们的广东省宣传力度赶上来点,但是藏私程度还是很大的(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是人机料法环测还是有些许差距的,

各家的针尖对麦芒的例子我也认识不少(好的都挺好)
日本的(躬)匠精神的例子也数不胜数,我们这边以次充好也屡见不鲜,(相互比烂)

我总是想着我们早些能将老外的专利完成破解和突破,(医疗器械方面的)
我也想让车间里的师傅用上好点的工具量具刀具,
把一天12小时一周就倒班的那种黑厂扫进垃圾堆(说的就是你CanW)
哎呀,一到凌晨就喜欢幻想,不知道写了些什么奇言怪语。

LU工,希望您多担待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本宣传力度也是不低的,藏私也是大的,(都是老牌强企松下、东芝、三菱的年轻人生力军)这几年也就我们 ...

中国比日本牛的地方是不宣传这个,在绝大多数地方,中国比日本强太多,中国是不看中技术,但不是不需要技工,
中国也有很多高精的机床,也是靠钳工铲出来的,一样的成本,一样的价格,

网友(点评):
春哥,我玩医疗器械的,其他行业我不够了解,就不评价了,现在国内的高精度机床占有率龙头应该是北京精雕,价格差挺多的,日本机床溢价很高。

网友(点评):
北京精雕 主要服务于3C,我这几台,这个都上不了台面,医疗应该受制于专利,不是技术,在中国这个地方,只要有市场,技术不成问题,做好太多容易 了,做差才要技术,8W块做台机床比80W难太多了

楼主:
如果我没记错,因为中考分流是2018开始,技能被有效推向公众视野也是从2020年起的(要推职业教育,),勉强算好事不怕晚了,(不过上面总是能整出一些眼黑花活)

好东西不被宣传就看不见(涉密的另说)
坏东西不被宣传就已经大行其道(左脑攻击右脑,尖尖代替思考--司马阿诺,知名媒体人-胡锡进退)
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还研究解放初期的工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