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转CAD后基准符号的方形变圆形了。

楼主(2025-03-29):
咋回事?

网友:
软件的毛病,说了这么久都不改动去适应一下。

网友:
SolidWorks中也可以设置成圆形。
工程图文件属性,图形标准里边有选项
另外,国标中不一直是圆形吗?什么时候改方形了吗?

网友(点评):
新国标已经改了,至少有5年了。

网友:
你的电脑里可能缺某个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