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知道SolidWorks无法使用结构构件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5-03-30):
结构构件是灰色的点了没反应

网友:
你得先画三维草图才行

楼主:
还是没反应

网友:
草图不适合型材或者没有退出草图编辑状态。。。。。

网友:
步骤:画草图(2d、3d都可以) 退出草图  选择 焊件
不行的话看看是不是没有源文件,选型-系统选项-文件位置-焊件轮廓  看看路径里有东西吗

网友:
路径内的焊接轮廓文件是不是高于目前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