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的选择

楼主:
各位佬,6061铝合金的螺纹孔,选用多少等级的螺栓才合适?(怕把螺纹磨没了)

网友:
磨没?你考虑这个做什么。不存在磨没有,不是软就不耐磨,
你最要考虑的是螺丝头强度,比如内六角,螺丝头强度比螺丝差多了,只有扭坏头的,极少发生滑丝的,如果真滑丝,也是设计没有按标准,比如1.5倍深度没有达到
螺丝尽量选12.9级,外六角可以选8.8,6.8

楼主:
具体是这样的,我们课题组有一台盘氏电机,那个电机的螺纹孔是铝制的,而这台电机的输出端需要用螺栓与结构件连接,先前就有情况是我们上了螺栓后,螺纹孔被拧滑丝了(因为掌握不好拧紧的力矩,多了怕滑丝,少了怕松因为工况大概是受交变载荷螺栓特别容易松,一旦松了螺纹孔怕螺纹孔不保),但由于这个机构要反复拆装,所以不能上螺丝胶。因为是电机也不能下螺纹套。当时有网友建议降低螺栓的强度等级,所以今天才来问问各位。

对的,加螺套,深度考虑1.5倍  发表于 前天 15:36
可以考虑植入 钢丝螺套  发表于 前天 10:47

网友:
再差的铁,也比铝强。所以,是个螺钉,拧在铝螺孔上,强度都是足够的。Q235这种低碳的,都够。。。。唯一需要讲究的,就是螺纹的旋合长度,要保证铝螺孔不被破坏,1.5倍的长径比需要保证。

网友:
和螺丝关系不大,国内的螺丝质量层次不起。建议8.8级以上,但是拧入深度要够。

网友:
要知道,铝合金件,一般是不能直接攻螺纹连接钢的紧固件的,要上钢丝螺套才行的.

可以直接攻牙,小螺丝M4一下的不建议。  发表于 前天 10:48

网友:
再低等级的碳钢螺栓也不能等变形,可以提高拧入深度和加大直径,还有加点防粘剂。再者,结构上改成螺栓螺母联接

网友:
设计上优化一下 经常拆卸就改成螺栓+螺母 铝件上如果你螺纹不够粗 多次装配很容易滑丝 或者像机箱那样 嵌入一个钢制螺套

网友:
空间大不,有空间的话考虑做块转接钢板,把电机和碳钢板固定到一起,再把碳钢板和别的连接,楼主需要反复拆卸,到时候只拆碳钢板和别的部位的连接处就好,不拆电机的螺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这样的,我们课题组有一台盘氏电机,那个电机的螺纹孔是铝制的,而这台电机的输出端需要用螺栓与结构 ...

就这还做课题研究???什么叫松什么叫紧?全凭感觉是吧?可见最终的数据水分有多大!
去看看电机的说明书吧,锁紧螺丝的扭矩是有明确数字的。
另外,多去看看机械设计书吧,有交变载荷,电机和受力部分是要分开的。

楼主(2025-03-31):
|lgc9900发表于 03-31 09:44
就这还做课题研究???什么叫松什么叫紧?全凭感觉是吧?可见最终的数据水分有多大!
去看看电机的说明书吧,锁紧螺丝的扭矩是有明确数字的。
另外,多去看看机械设计书吧,有交变载荷,电机和受力部分是要分开的。

哥我还只是一个大二的本科生,只是在实验室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课题,我的知识也有限才刚入门,所以才来问的。别一上来就骂人好吗

网友:
这玩意就得加钢丝螺套

网友:
铝件,铜件一般都是用螺纹套,否则很容易滑牙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我还只是一个大二的本科生,只是在实验室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课题,我的知识也有限 ...

他意思应该是说,要上扭力扳手。

网友:
小直径的不需要经常拆卸的场合可以考虑自挤螺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这样的,我们课题组有一台盘氏电机,那个电机的螺纹孔是铝制的,而这台电机的输出端需要用螺栓与结构 ...

电机没有键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