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sp5.0打不开step文件,一点击加载条弹一下就消失,去导入设置改,有时又显示...

楼主(2025-03-30):
自己转的也打不开,有没有大佬有解决办法

网友:
是不是弹窗被吞了,导入step偶尔会有一个“允许在硬盘上创建什么什么”的弹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取消勾选启用3D interconnect
不行的话看看是不是杀毒软件隔离了某些程序

设置了不行,杀毒软件里面也没有,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模板设置掉就好了,

设置了不行

网友B:
默认模板设置掉就好了,

网友A:
设置取消勾选启用3D interconnect
不行的话看看是不是杀毒软件隔离了某些程序

网友:
你这么厉害也解决不了?安装2025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