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交错的滚子,是怎么画出来的,求大神指导?

楼主:
各位大佬:求教
1:和外滚道相切的第一个滚子,怎么画出来的?
2:画出第一个滚子后,其他剩余的滚子是怎么阵列出来的?

网友A:
与滚道切面画轴出来,三维草图,把基准面找出来,画小圆柱。画出两个小圆柱,画中心轴,阵列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滚道切面画轴出来,三维草图,把基准面找出来,画小圆柱。画出两个小圆柱,画中心轴,阵列就出来了

多谢,大佬

网友:
滚道切面画轴出来,三维草图,找基准面,画小圆柱。画出两个小圆柱,画中心轴,阵列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