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设备直线运行出现抖动,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5-03-31):
X轴直线运动时候,机械臂末端的夹指出现抖动,驱动为步进电机。求大佬指点迷津!如何解决这个抖动的问题。

网友A:
给你解决问题还要积分下载?

网友B:
一般是未加加速机导致的,扭矩不够

网友A:
步进电机在某一运转频率范围内,会发生震动现象;要避免在这个频率范围内运行
换伺服,或者加减速机
或者是你机械结构有问题,视频中看不到你的运动机械结构

网友:
保持扭矩和负载不匹配。

网友C:
是不是惯量没有计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解决问题还要积分下载?

不好意思 这个我不知道,我就上传的附件,上面也没提示说要收积分 我转链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在某一运转频率范围内,会发生震动现象;要避免在这个频率范围内运行
换伺服,或者加减速机
或者 ...

使用的是 减速步进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惯量没有计算啊?

末端是塑料件吸取的液体 做移液功能 因为抖动会造成液体散落

楼主: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
个人觉得是频率的问题,应该调节电机频率,避免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未加加速机导致的,扭矩不够

加速机是?

网友:
链接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未加加速机导致的,扭矩不够

您看下结构图

网友A:
悬臂结构,有很大问题,刚性不够
从图中看,你悬臂梁板厚不超过10mm
你用的线轨什么型号的,容许扭矩参数有校核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悬臂结构,有很大问题,刚性不够
从图中看,你悬臂梁板厚不超过10mm
你用的线轨什么型号的,容许扭矩参数 ...

线轨型号:

Y轴板厚8mm  不是悬臂结构 另外一端也有支撑

网友:
估计是惯量比不合适  加减速降低一点试试呢  最好是闭环步进电机吧

网友(2025-04-30):
X轴(长行程),Y轴(短行程),长行程另一侧也没支撑,可能是悬挂的重量太多了,力矩需要核算一下。

网友D:
这个问题,找电气解决吧。看看调一下加速度和速度,有没有缓解,那么就是共振频率的问题。如果不行,那就打表看看两条直线滑轨的安装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找电气解决吧。看看调一下加速度和速度,有没有缓解,那么就是共振频率的问题。如果不行,那就打 ...

嗯嗯

网友:
阻力大了,找阻力原因或者干脆换大功率电机

网友:
减速机,扭矩不够,加减速不平稳。照成冲击。

网友:
你用步进电机末端会发生抖动,根本就不是惯量比的问题,惯量比发生的抖动只有在伺服电机或者你步进电机加光栅尺的组合,而且惯量比发生的抖动是一直都在抖不是到了某个区域抖,所以你的问题就是设备的刚性问题,一劳永逸就是增加刚性,不行就像其他楼说的,看看调试一下电机的速度,看看能不能避开共振频率的区域。

网友:
好像在抖音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