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件外圆磨磨外径如何驱动

楼主(2025-03-31):
如图所示轴,二顶针磨外圆,如何驱动?(不考虑无心磨床)

网友A:
这个全外圆 要磨 ,没看过了,看过一种只磨一部分的,就用个圆夹夹着,夹子与顶针一起转

网友(点评):
一般都说那个夹子叫“鸡心夹”

网友(点评):
和无心磨的效率没法比

网友:
做个启动内撑的工装,另一头就顶尖

网友(点评):
想复杂了

网友:
买个梅花顶尖

网友:
把鸡心夹夹在死顶尖的轴上,死顶尖装在主轴的卡盘上。。。。。。

网友:
外圆磨床的主轴孔一般都是莫氏锥孔的  装个顶尖   双顶尖即可

网友B:
请教中间那两条双点划线表示什么?

网友C:
捅它菊花,有个东西叫菊花顶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中间那两条双点划线表示什么?

双点划线是切割线,没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按比例来看,这轴也没有切割截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捅它菊花,有个东西叫菊花顶尖。

感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全外圆 要磨 ,没看过了,看过一种只磨一部分的,就用个圆夹夹着,夹子与顶针一起转

主要是镀铬后底层厚度不均匀,有椭圆,无心磨没有纠正圆度。不得以用外圆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镀铬后底层厚度不均匀,有椭圆,无心磨没有纠正圆度。不得以用外圆磨

这样,我只看过这两种磨床,里面的特点就不知道。

网友:
双顶,一头用带端面驱动的顶尖!

网友:
这玩意儿,为啥要用外圆磨,这很明显,是无心磨下面的通过磨最合适的零件,根本不需要考虑驱动之类的问题,要求还不高,随便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