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力学仿真中,出现大位移问题

楼主(2025-04-01):
如图,求大佬帮忙!

网友:
边界条件没说清楚

网友(点评):
蓝色两端固定 红色零件 施加拉力

网友(点评):
两个零件 交互关系---接触(无穿透)

网友(点评):
圆孔位置的接触没设置吧,摩擦系数也需要设置

网友(点评):
圆孔位置的接触也给了,相触 ;摩擦系数0.1

网友(点评):
在圆孔位置,如果内环是凸起卡在外环圆口里,结果肯定不对,内环外径等于外环内径,位移肯定是无限大的

网友(点评):
为什么那个位置是凸起,卡在那里,结果就不对

网友(点评):
卡在那里就限制外环移动了。如果F很大,导致内环凸起剪断,会产生大位移,这种情况就不能用静力学来计算了

网友(点评):
我就是要计算凸起的强度,给了很小的力,外环也出现的大位移,凸起0位移

网友(点评):
那就是接触没设置不对

网友:
有没给摩擦系数呢

网友(点评):
给了0.1的系数

网友:
不过红蓝之间没过盈的话,也是很容易滑出去呀

网友:
我试了不会有问题,应该你条件不对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果合理

网友(点评):
重新建模,成功了一次。 还在试错

网友:
你是不是凸起位置有间隙导致接触没识别。

网友:
首先就是施加力的单位是不是搞错了。这个在仿真里出现错误的概率很大。一般是ANSYS里会有这种情况。
然后就是你可以适当的加个0.001度的拔模斜度。这样就可以避免你出现问题,而且这么小的角度也对你实际的结果造成不了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电脑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锥面配合了。
最后就是看看施加力的方向对不对,还有接触的时候不能只管操作,如果是它自动生成的,你要再回来点击一下是不是你理想的接触,如果不是就要手动添加。

网友:
是不是红蓝分层造成的?

网友(点评):
红蓝分层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