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帮忙出出招!!!

楼主(2025-04-01):
在一直径100mm高度450mm的磁场腔体内部设计一可移动的加热装置,将腔体加热到900-1400摄氏度,还需加入一加热装置停止维持温度的等温浴火池,如何设计该系统,需要加热一样品样品从上往下120mm处等待浴火池升上来维持温度,整个阶段分为加热,冷却等温,结束。

网友:
抽象,能不能让零件动呀,高温环境下移动的结构,咋感觉寿命不会长呀,麻爪...

网友:
线圈加热可以吗

网友:
你这怎么看怎么像 高频淬火的自动线

网友:
以前我们的炉体,双层中间通冷却水,然后内部一层保温隔热层,然后中间加热器
炉体的外面还有磁场,炉体内部抽真空,通惰性气体

网友:
形状有点像炮弹呀!

网友:
加热区根据热电偶设定温度不就可以维持温度了么,你这个浴火池的意义何在,还有为啥非要垂直升降,水平更好实现吧

网友:
什么材质样品?样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