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讲解不锈钢加工的教科书

楼主(2025-04-01):
工作需要,现需学习不锈钢加工,求讲解不锈钢加工的教科书

网友:
教科书???加工手段那么多你想了解哪方面的,不锈钢材料那么多,你主要想了解哪种?

网友:
学习不锈钢加工,很简单 ,机床选 择,钢性好,主轴扭力大,不能小于50N,
别的就是刀具,选择刀具,选 择刀具切削参数,别的都没什么好讲的,
不同的不锈钢用不同的参数,304/201/303/,440C,这几种有代表性,
304粘刀,导热性差,201硬化严重,303易切削,440C,硬料,要求机床给力,
加工无非就是机床,刀具,

网友(点评):
春哥难得正经一次,回答的还都是干活,点个赞

网友:
个人认为不锈钢材料的性质和加工是两个课程,当然最后是要合在一起的

网友(2025-08-26):
不锈钢加工有好多种,具体点才能精准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