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锻焊95mm厚的环焊缝怎么焊啊?

楼主(2025-04-01):
请教各位大师:95mm厚的环焊缝(95厚的SA-266筒体锻件和80厚的Q345R封头),没有人孔,背面没法清根,只能单面焊,怎么焊啊?谢谢。

补充说明:难点在打底焊,要全焊透,100%UT B级合格+20%RT AB II级 合格

网友A:
根据厚壁环焊缝单面焊工艺要求,结合SA-266锻件与Q345R封头异种钢焊接特性,现提供焊接参数表如下:

焊接参数表‌
1. 坡口形式与尺寸‌
参数项        SA-266筒体侧        Q345R封头侧        备注
坡口类型        非对称U型复合坡口        非对称U型复合坡口        钝边2-3mm,配铜衬垫支撑 ‌
坡口角度        40°-45°        55°-60°        封头侧角度增大便于根部熔透
根部间隙        3-4mm        3-4mm        需与衬垫匹配
2. 焊接方法与层次划分‌
焊接层次        焊接方法        焊材规格        焊材牌号
打底焊        TIG (GTAW)        ER70S-6 φ2.4mm        AWS A5.18 ER70S-6
填充焊        SAW + SMAW        H10Mn2 + SJ101焊剂        GB/T 5293埋弧焊剂
盖面焊        SMAW        E7015 φ4.0mm        GB/T 5117低氢型
3. 焊接工艺参数‌
参数项        TIG打底层        SAW填充层        SMAW填充/盖面层
电流 (A)        90-120        450-550        130-160
电压 (V)        10-12        28-32        22-25
焊接速度        80-100mm/min        300-400mm/min        120-150mm/min
线能量 (kJ/cm)        ≤15        20-25        18-22        ‌
气体流量        Ar 12-15L/min        -        -
层间温度        120-150℃        120-150℃        120-150℃        ‌
4. 预热与后热参数‌
参数项        数值        执行标准
预热温度        SA-266侧≥100℃
Q345R侧≥150℃        NB/T 47015-2011 ‌
后热消氢处理        300-350℃×2h        氢致裂纹敏感材料强制要求 ‌
焊后热处理        620±20℃退火        厚度>80mm需执行 ‌
5. 关键控制点‌
根部熔透控制‌:TIG打底时采用背面氩气保护,铜衬垫需预紧贴合坡口,避免未熔合 ‌;
层间清理‌:每层焊后使用角磨机清除焊渣,MT检测确认无裂纹 ‌;
线能量限制‌:SAW层间线能量≤25kJ/cm,防止Q345R热影响区韧性下降 ‌;
异种钢焊接‌:优先选用ER70S-6焊丝平衡碳当量差异,降低冷裂风险 ‌。
引用说明‌
预热温度与层间温度控制依据低合金钢焊接规范要求 ‌;
铜衬垫与TIG打底参数参考厚壁容器埋弧焊实践经验 ‌;
线能量计算与焊后热处理要求结合ASME及NB/T标准制定 ‌。

网友(点评):
这是AI提供的吗,太格式化了。

网友:
这玩意也能焊?插个眼围观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厚壁环焊缝单面焊工艺要求,结合SA-266锻件与Q345R封头异种钢焊接特性,现提供焊接参数表如下:

焊 ...

谢谢老师。窄间隙U型坡口,氩弧焊焊嘴能送到根部吗?

网友:
据说能过人是门,过不去都是缝,都能焊

网友:
一群神仙,够专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