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能加工这三个内孔的吗,加工费在多少,材料是6061

楼主(2025-04-01):
如图,设计了3个内孔,配合电磁阀的阀杆切换

楼主:
图片如下

网友A:
这不是环形的槽吗?槽刀切就是了。

网友B:
不好干 切槽刀杆直径不能大于8mm  震刀

网友(点评):
只能小刀慢慢切了,要不就改设计。

网友(点评):
极限点,刀杆可以做到11.5:单边切深4,容屑空间0.5,进刀空间0.5。但刚性不好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环形的槽吗?槽刀切就是了。

老板有推荐的供应商吗

网友(点评):
山特的小直径内圆切槽刀,觉得贵的话,先找到山特的型号,再去找国产做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干 切槽刀杆直径不能大于8mm  震刀

网友C:
φ16*97.5的孔,表面粗糙度0.4,我已经觉得很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φ16*97.5的孔,表面粗糙度0.4,我已经觉得很难了

6061的铝,直接做型材。内孔光一刀,应该简单

网友(2025-05-09):
槽太窄,深度又太深,切槽刀加工有难度,优化一下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