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两个鱼眼轴承的中心距一样

楼主(2025-04-01):
这种二力杆两端接鱼眼轴承的结构,有没有合适的工装确保每次装配,都能保证两个鱼眼轴承的中心距一样。

网友A:
弄块板打两个定位销不就可以?

网友(点评):
这个方案应该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B:
中心距既然确定了 为何还用这种结构?便宜?中心距总会偏差在0-0.5螺距(中间螺杆的螺纹),因为你无法保证每个内外螺纹的起牙角度;如果这个偏差不在乎,那就很容易了(夹住螺纹杆,夹紧的工装外侧面的距离刚好是你两鱼眼轴承上紧后的距离,剩下的就是一直旋进)

网友(点评):
你应该没干过,这种是正反牙螺纹,一边正,一边反,可以调到很准,关什么螺纹精度无关

网友(点评):
正反牙可以,确实没看这种调节杆

网友:
3#讲的好

网友(点评):
3楼不懂,这种都是用正反牙,一边正牙,一边反牙,

网友C:
正反螺纹两个销就行了

网友:
配个定长的半圆隔套,装配时放中间当个定位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心距既然确定了 为何还用这种结构?便宜?中心距总会偏差在0-0.5螺距(中间螺杆的螺纹),因为你无法保证每 ...

正反牙螺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块板打两个定位销不就可以?

销距离设计成所要的中心距,然后鱼眼轴承靠上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反螺纹两个销就行了

老师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点评):
做个夹具,一边销 能动,调到位就行

网友:
|帅剑发表于 04-01 15:10中心距既然确定了 为何还用这种结构?便宜?中心距总会偏差在0-0.5螺距(中间螺杆的螺纹),因为你无法保证每个内外螺纹的起牙角度;如果这个偏差不在乎,那就很容易了(夹住螺纹杆,夹紧的工装外侧面的距离刚好是你两鱼眼轴承上紧后的距离,剩下的就是一直旋进)
做这种要是都正牙或者都反压好像有点不正常

网友:
参考四轴工业机器人,制作工装,调整好长度再安装

网友D:
鱼眼就是为了中心距可以不一样吧

网友:
这种结构就是对中心距精度要求不高才用的

网友:
做个工装

网友E:
偏心往复运动这机构很常见,估计楼主是想出厂前装配一致性吧,做根铁棍,牙条快拧到位时铁棍撑中间,两端挨到铁棍后取掉,再并紧螺母,丝一级别有难度

网友:
不需要中心距很精准啊。这玩意一端左旋,一端右旋调节距离,到位了螺母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偏心往复运动这机构很常见,估计楼主是想出厂前装配一致性吧,做根铁棍,牙条快拧到位时铁棍撑中间,两端挨 ...

是的老师,想要保证每一次组装的中心距一致,目前还没有想到一个比较简易的工装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老师,想要保证每一次组装的中心距一致,目前还没有想到一个比较简易的工装方式

这种偏心往复运动还很多时候都是两组,两组之间要保证机构滑溜顺畅同步,只有靠通电运行起来细心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鱼眼就是为了中心距可以不一样吧

来料是一个杆子跟两个鱼眼,想要的是每次装配时,两个鱼眼中心的距离是我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