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克力渐变色,请教

楼主(2025-04-02):
亚克力渐变色 除了UV喷印还有其他工艺吗       目前新产品上需要装一块渐变亚克力  UV喷印的黑蓝渐变色,然后白色油墨打底使其不透光   但UV喷印出来的很粗糙   正面看起来颗粒感很严重  有没有方案能解决呀

网友A:
二次注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次注塑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点评):
画一个长方形,划一个对角线,上面三角形部用黑色,下面三角形用蓝色,这样会形成黑蓝渐变的效果,原理是这样的,但成本也高,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

这样的渐变   二次注塑 颜色啥的也没偏差啥的吗

网友B:
如果喷出来很粗糙,大概率不是UV油,也不是上线机喷,而是PU油,而且是手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喷出来很粗糙,大概率不是UV油,也不是上线机喷,而是PU油,而且是手喷的。

是UV的  其实就是UV的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喷出来很粗糙,大概率不是UV油,也不是上线机喷,而是PU油,而且是手喷的。

柯印会不会好一点呢

网友C:
IMD 膜内注塑,或者直接贴膜

楼主:
引用 网友C:
IMD 膜内注塑,或者直接贴膜

模内注塑好是好   成本是要增加很多吧       那透明亚克力直接在背面贴膜的话  ,再在背面贴一层双面胶的话 附着力会不会大打折扣呀

网友(点评):
看你的使用环境咋样,是只是装饰还是怎么样,现在双面胶挺强的,9495这些时间越长越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