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套仿真(二)

楼主(2025-04-02):
如图中仿真结果的局部应力 过大,材料 合金钢
1   在实际使用中,风险大不大?
2   如何改进?

网友:
模拟条件看不到,不好说

网友(点评):
增加了张图片,再看看。

网友:
为什么要设计一个套子,直接打个沉头孔不行吗?

网友(点评):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网友(点评):
直径大有直径大的好处

网友:
这样看来,有点像用来当销子用了,

网友(点评):
是的。 空心销,受剪分析。 实际上两端还是有拉压力,所有局部应力超了。

网友(点评):
要是我就当空心销受剪

网友:
你再模拟下没有螺丝连接位的圆环,就一个剪切力,最大应力是不是还是这样;如果比这小,就没多大问题了

网友(点评):
只有剪力(计算是没问题的),就不用模拟了,直接手算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那就没有多大问题,你这局部应力过大有可能是你设置的问题或者是螺丝连接位的厚度过薄(你不施加螺丝拧紧力就没有这么大)

网友(点评):
你改成锥沉头螺钉肯定没这个问题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加的边界条件,看图的话,感觉和实际情况不一致。

网友(点评):
我感觉,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啊。 受剪力的空心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加的边界条件,看图的话,感觉和实际情况不一致。

销周边有接触约束,看你图片,外圆的应力感觉都不对。

网友:
销上下分割一下,感觉你这变形不对

网友:
你这个仿真结果完全不对的

网友(点评):
也不好说,,,,仔细想想还真有可能这么变

网友:
简化模型零件仿真,圆柱面向下三倍的作用力中心轴位置给个固定

网友(点评):
有螺钉固定的。

网友(点评):
有没有螺钉都不影响我对于这个模型的拆分,简化下来就是螺钉位置作为固定点,圆柱壁面作为承力点,没问题呀,就是不准确而已,但是你安全容量有的情况下就不需要那么准确。所以三倍的作用力加一个固定点没问题

网友:
这样的东西又不贵,你设计仿真的时间成本大于制造测试的一个成本了

网友(点评):
有实物,没有测试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