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设备直线运行出现抖动,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5-04-02):
X轴做直线运动时候,机械臂末端的夹指出现抖动,导致末端的移液机构甩液,电机为减速步进电机。求大佬指点迷津!如何解决这个抖动的问题。

网友A:
多长的轨,几根轨,轨装歪了,还是电机驱动程序有问题

网友:
先查是机械问题还是电气程序问题;脱开电机用手推抖不抖,不抖就可以甩锅

网友:
一 当有负负载时 由于有间隙存在会产生抖动  二 步进电机也会有抖动 根据描述已改是负负载产生的

网友:
改为伺服电机试试,是不是电机低速的时候抖动?

网友B:
步进电机的加减速是否合适,直线导轨的间隙,结构上最好贴图看一下。

网友C:
建议报废,高价外发给我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长的轨,几根轨,轨装歪了,还是电机驱动程序有问题

如何上传视频

网友(点评):
只能传图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的加减速是否合适,直线导轨的间隙,结构上最好贴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长的轨,几根轨,轨装歪了,还是电机驱动程序有问题

940 长 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长的轨,几根轨,轨装歪了,还是电机驱动程序有问题

您看下 置顶了

网友(点评):
害害...我瞎叭叭的,还得看大佬们咋看,单看图片不排除Y轴给X轴侧向扭矩过大,造成导轨不顺畅引起的振动,我瞎猜的,仅供参考

网友D:
个人觉得可能的原因:1,皮带选得不对,可以选宽一点的,2,皮带张紧度没有检验。要有皮带张紧检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可能的原因:1,皮带选得不对,可以选宽一点的,2,皮带张紧度没有检验。要有皮带张紧检验。

皮带 选的是宽度15mm的   皮带没有进行张紧度 校验  但理论上应该是绷劲了的

网友:
换大电机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 选的是宽度15mm的   皮带没有进行张紧度 校验  但理论上应该是绷劲了的

15mm太窄了,这么一大坨东西,要用宽度50mm的皮带

网友:
看看做同步带模组厂家怎么做的,对比一下

网友E:
是不是悬臂太长了

网友(点评):
悬臂加步进,两个都不是善茬

网友(点评):
是的 一眼下来最大问题是悬臂,有条件的话还是在悬空侧加支撑,我感觉有90%的可能能解决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悬臂太长了

这个应该不算悬臂吧  上一张图截图 没截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悬臂太长了

您看下

楼主:
您看下  这个是完整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看下

右边这里正好有个板子嘛,加个导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右边这里正好有个板子嘛,加个导轨好了

现在是有一个大的轴承在 支撑和滚动

网友(点评):
不行,要换成直线导轨。你这样子做必抖的

网友(点评):
直线导轨要考虑配合公差,否则很容易卡住

网友F:
具体的主因还要看实物才能确定,最好有个视频,看看是高频抖动还是低频,速度适当降低或提高可以排除步进电机的共振问题,另外测试下步进电机负载是否匹配,看看重复精度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具体的主因还要看实物才能确定,最好有个视频,看看是高频抖动还是低频,速度适当降低或提高可以排除步进电 ...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报废,高价外发给我做

你小纸

网友G:
可能严重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严重三高

前辈,您指的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