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台中心走线用什么方式保护线缆好?

楼主(2025-04-02):
     这种结构的转台,所有旋转的线缆都要从中心孔通过去,有两根电缆线和十几根信号线。转台旋转角度270°,最开始想用波纹管保护线缆,波纹管太硬,怕有问题。求教下各位有没有其他可行的方案~

网友A:
电滑环 费用也不高 可以考虑

网友B:
如果不是360度转,下方有空间,可以考虑旋转拖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滑环 费用也不高 可以考虑

里面的线太多了,传感器线有十几根,有可以用的电滑环品牌推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的线太多了,传感器线有十几根,有可以用的电滑环品牌推荐吗

森瑞普滑环  可以tao宝 直接搜

根据负载电流选择即可 人家标准都可以做到24路线

十几路线 应该没问题

网友:
以前我们用过无线传感器 动力线采用滑块

网友:
得看工作模式吧,根据转动速度和频率和寿命,综合成本定位来考虑,最简单的就是穿线孔加软胶护套,线束套尼龙网管,不放心再套个硅胶管什么的,线得用高耐折的硅胶线。再好点且有空间的话就用旋转拖链;标准再高就上电滑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的线太多了,传感器线有十几根,有可以用的电滑环品牌推荐吗

我们用的默孚龙,你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你用的我们公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360度转,下方有空间,可以考虑旋转拖链。

旋转拖链有品牌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旋转拖链有品牌推荐吗?

没有,T宝搜S型拖链,大把多的,我一般常用的JFLO金福隆

网友:
如果成本允许,可以采用电滑环;滑环的作用,一般是旋转超过360度,是需要使用的,正常来说,就是单方向一致旋转。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最终采用这种可以旋转的圆形拖链。相邻两节拖链可以旋转和弯曲,角度都是10°,理论上旋转270°需要28节。

网友(点评):
弄不好 很容易断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最终采用这种可以旋转的圆形拖链。相邻两节拖链可以旋转和弯曲,角度都是10°,理论上旋转 ...

测试过,还可以。我们用的igus的TRE系列。

网友:
270度用3维拖链的确是相对好的选择,如果超过360,那估计只有滑环一个选择了。

网友:
没有,T宝搜S型拖链,大把多的,我一般常用的JFLO金福隆

网友:
易格斯旋转拖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