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饰螺纹线如何添加规格

楼主(2025-04-02):
自带的“大小”里面,ISO的最大M52,要更大的如何添加?
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如“异形孔向导”那种,工程图里面还方便标注的。

网友:
toolbox'里面有表的 里面添加

网友:
螺纹线我都是看螺距,,,,,大小忽略。

楼主:
补充一下,一楼没说明白。
我需要的不是螺纹孔,而是图中这种。
TOOLBOX里怎么添加?那个好像只能是螺纹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