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润滑脂

楼主(2025-04-03):
设备中使用大型调心滚子轴承,内径670,外径980,使用前加注润滑脂15Kg;设备为间歇工作制,估计每年的工作时间200-600小时,该设备不是连续工作制,轴承转速很低,只是小角度摆动。轴承的转速约0.8转/分,不是连轴转,最大转动角度±15°,摆动过程中,最下面的那个滚子转动不到1圈。
安装时候,在轴承滚道内加满了润滑脂(手工涂抹方式,),轴承座设设置有标准加油嘴,后期维护该怎么加注油脂。用于安装时候轴承内充满了润滑脂,设备工作时间短,大部分时间处于关机状态,每两周设备运转半小时,存放时间远大于工作时间。设备安装完毕已经两年,这种情况润滑脂会流失或变质嘛?如果变质是否需要把全部润滑脂取出来,才能加注润滑脂?

网友:
我们用一个低速轴承就是每年用油枪加三分一进去,把旧油挤出来一部分。几年了,也没坏。讲究的就肯定全换出来

网友:
长时间存放,油脂会变质,最好是半年注1次油脂,注脂量已旧油排除为准。也可以采用塑体油工艺,轴承内部固定塑体油,可以做到轴承免维护。轴承不需要额外添加油脂,降低油脂使用量。

网友:
不在乎那点阻力的话重粘度润滑脂,少留点空间就可以了,初始加满。
如果有密封的话,哪怕最简单密封,好多年都没有问题,当然如果是关重件,还是得几个月检查一下,初始检查勤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