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水平输送带传动部分设计

楼主(2025-04-03):
大佬们,我目前遇到了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一台水平输送机,总长是35m,输送面是304不锈钢网链,且与不锈钢轨道滑动摩擦,最大负载是3.5t(包含网链自重),输送带输送速度是5m/h,我自己计算后得知电机功率为50w,但是实际中我们使用的是3kw的伺服电机,使用过程中仍然会出现发热,震动问题。我是哪一点计算错误了么还是。希望大佬帮我解惑,谢谢!

网友A:
贴计算过程,50W  想啥了

网友B:
这结构5KW的电机还差不多50W存扯蛋

网友C:
你这是大学刚毕业吗?算出来50 .。

网友:
牵引力转换为扭矩   再给定安全系数

网友D:
大哥3.5T的货物你用50KW你看过五十KW电机多大吗?

网友:
这种机构你就看那电机装上去大小比例协调不,50W,路边烤鸭和理发店的那个转转差不多。链条的效率超级低的

网友:
轮子多大,你这条件不可能算出来50W,5KW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结构5KW的电机还差不多50W存扯蛋

是的,我也觉得肯定不对,但是我不清楚计算哪一步出了问题

网友(点评):
检查一下计算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计算过程,50W  想啥了

前辈,这是我的计算过程,我不清楚是哪里出了问题,可以指点一下么负载3.5t,速度v=5m/h≈0.000139m/s
功率计算公式P=FV
水平输送只受摩擦力,304不锈钢间的摩擦系数按μ=0.5
F=μmg+0.3μmg(张紧力)=0.5*3500*9.8+0.3*0.5*3500*9.8=22295N
然后功率P=FV=22295*0.000139≈31W
工况系数按照K=1.5
所需功率即为31*1.5=46.5W
因为毕业没多久,再加上之前很少算过这些东西,所以可能考虑的不全或者想法有问题,希望前辈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5m/h =0.00139m/S 这里你就少10倍了

网友(点评):
功率计算公式是P=FV没错,但是这个F不是按静摩擦力+张紧力这么算的,应该是驱使你的主动辊转动的圆周力,这个圆周力需要附加各种阻力包括输送机托辊的旋转阻力,你这个公式算出来的功率和输送机长度35m有关系吗?

网友(点评):
然而实际中你想想,走35m和走3500m可能是一样的功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大学刚毕业吗?算出来50 .。

是的,所以我觉得是我思路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3.5T的货物你用50KW你看过五十KW电机多大吗?

不是的前辈,我这边算的是50w,但我还是觉得离谱

网友E:
低速大扭矩要加速比很大的减速机,减速机的效率算了吗,还有电机在低速时效率很低的,选型时也得考虑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速大扭矩要加速比很大的减速机,减速机的效率算了吗,还有电机在低速时效率很低的,选型时也得考虑进去。

我的扭矩确实很大,我算的我输送带轴上的扭矩是4000NM左右,但是扭矩间的转换我就不太会了,我不知道如何将轴上的扭矩转换为减速器输出轴上的扭矩,前辈有没有公式或者思路可以给讲解一下么;还有一点就是,电机选型不仅要考虑功率,是否还需要考虑转速以及扭矩,我印象中功率与扭矩和转速挂钩,功率确认后,转速和扭矩不是也确定了么,还是说我的想法太过于简单了,希望前辈有时间指导我一下,谢谢

网友F:
1:速度5/3600≈0.0014
2:根据滚筒直径算速比,根据速比选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1:速度5/3600≈0.0014
2:根据滚筒直径算速比,根据速比选电机

速比也确认了,现在就是对于电机的功率不确定,我算的功率太小了,目前在寻找正确的计算方法,然后再重新计算一遍

网友(点评):
根据你选的50W,和你算的4000NM.你自己算一下要多大速比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辈,这是我的计算过程,我不清楚是哪里出了问题,可以指点一下么负载3.5t,速度v=5m/h≈0.000139m/s
...

前辈,我看了一下那个计算,我写的时候多打了个零,但是我计算的时候是22295*(1/720)这样算的,结果还是31W

网友:
链轮分度圆是多大的,看你用的是伺服电机,是需要频繁启停吗?

网友:
50W,太小吧。你这题不完整,没法校核。

网友:
皮带输送机负载重量400KG 速度30M/min 滚子直径200MM 总效率η=百分之75 摩擦系数0.2 安全系数k=1.8

求:
电机功率 转速扭矩 减速比(12345678910) 求大小链轮齿数

解法1:

F=μmg =0.2*400*10=800N
P=F.V*k/η=800*0.5*1.8/0.75=960W=0.96kw(取1kw)
N=V*1000*60/(2πR)=30*1000/3.14/2/100=48r/min
设电机转速为1500 则电机转矩T=P*9.55/1500=6.1n.m
则减速比为 1500/48=31.25(取31) 选择10
设小链轮齿数为17 则大链轮齿为17*3.1=53

网友:
输送带输送速度是5m/h,你这玩意每秒走了1.4mm,我靠,好慢,再除以你的主动轴的轴径,就算是200mm,想当于下每分钟转了0.133圈,你再匹配下你电出的转速,然后算下这个减速比得多大。减速比太夸张了。

网友G:
你这玩意是在热处理用吗?35m要7小时才跑得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玩意是在热处理用吗?35m要7小时才跑得完。

是的,玻璃退火处理

网友:
哈哈50w,配一个100:1的减速机

网友:
50w 应该时稳定运动时的功率把,实际运行时考虑装配误差带来的额外阻力矩摩擦力等以及启停时的惯量选用的功率和扭矩都需要比理想情况大很多。目前伺服电机的情况是低俗蠕动工况,本来就会导致发热和振动。因为你没说滚筒直径,默认按200mm直径算了下需要一个超级大的减速比。0.0014m/s除以(3.14x0.2)=0.00223  r/s 换算下来0.1338 r/min ,得到目标减速比为10463.4。一般3千瓦的伺服额定转速大多在1400-1500 r/min,额定扭矩20NM。现在这么大的减速比应该采用减速机串联方案,两个100速比的减速机进行串联。因为串联后的输出扭矩来到了20NMx10000=200000NM,远超过项目需求,建议用1.5千瓦10NM的伺服或者2千瓦,应该就可以了满足要求了。如果涉及频繁启停要再计算链条和负载转化到电机轴的转动惯量,并和电机本身的转动惯量对比,一般无要求的10:1以内就可以。较快的启停控制需要3:1或4:1,甚至的1:1。自己前几天设计的低速地轨线体55米,负载1.5吨,选用了60速比的减速机和1.5千瓦的伺服。

网友:
没算错,就是算的太理想化了。50多瓦是理想状况下的连续平稳运行功率吧。实际上还要考虑装配误差带来的额外的摩擦力摩擦力矩等,输送带张紧力也不可能完美的等于0.3倍负载,有启停工况的还需要考虑加速力矩,负载的惯量等(这些东西你有时候甚至要拿设备去现场实地测量),当然实际设计的时候乘以一个大的安全系数就能够解决(大力飞砖)。你3kw的伺服如果直连的话,是低俗蠕动工况了,发热和抖动是正常的。建议串联两台减速机,基本就能平稳运行了。按200mm直径的滚筒估算,需要两台100减速比的。伺服电机在工作时,建议让它尽量工作在额定转速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前辈,这是我的计算过程,我不清楚是哪里出了问题,可以指点一下么负载3.5t,速度v=5m/h≈0.000139m/s
...

这样计算不行的,你会发现很小的功率就会实现功能,你没有计算惯量比,这比扭矩重要多了。惯量比合适了,电机就选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计算不行的,你会发现很小的功率就会实现功能,你没有计算惯量比,这比扭矩重要多了。惯量比合适了, ...

转动惯量是吧前辈,我之前查阅资料也看到了这个参数,包括电机选型也存在这个参数,我重新计算一下,谢谢前辈指导

网友:
有没有大佬指点下,
我这边是40T钢管,在V型轮上面输送,我选的速比44.32减速机,输出扭矩910NM,电机3KW的,接触V型轮基本是6台,钢管总能在6台V型轮上面。
这样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