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能不能镀金

楼主(2025-04-03):
1060型铝合金能不能镀纯金,目前材料必须用导热性能好的,还得考虑重量不能太重,铜的考虑过了不行,还要保证温度循环的时候镀层不开裂,-40~80°这样的一个环境,在deepseek查了说可以镀金,就是很复杂,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大佬们请指教,

网友A:
你这个产品是属于CNC的还是压铸的,如果是CNC的,通过抛光后是可以镀金的,但铝合金镀金不良率稍微有点高。

网友B:
镀镍金,不用镀铜

网友:
也可以化学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产品是属于CNC的还是压铸的,如果是CNC的,通过抛光后是可以镀金的,但铝合金镀金不良率稍微有点高。

CN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镍金,不用镀铜

这个工艺简单吗,

楼主:
这个工艺操作难吗,要求很高吧

网友B:
要看你是装饰用,还是工作用。除油,酸洗,微蚀,镀镍,镀金。工艺就这样吧。

网友(点评):
工作用,尺寸公差在5丝以内,表面粗糙度1.6,之前做过铜的镀金,表面能达到亮面,不知道铝的是啥效果

网友:
一般化学工艺镀金多些,镍基打底,再镀金。如果是蒸镀方式,光洁度做好,直接镀就行。

网友(点评):
这种温度循环-40~80°镀层会不会出现裂开,或者镀层脱落情况

网友(点评):
不会,我正在试验的镀层是100-800°C时候冷热交替的开裂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是装饰用,还是工作用。除油,酸洗,微蚀,镀镍,镀金。工艺就这样吧。

工作用,尺寸公差在5丝以内,表面粗糙度1.6,之前做过铜的镀金,表面能达到亮面,不知道铝的是啥效果

网友:
参考标准吧,每家产品要求都不一样

网友:
干嘛不直接用石墨烯,或者碳纤维,好的手机,里面散热元件都是开始用石墨烯了;如果要金属,你干嘛不镀银,银的导热系数更高,而且价格更便宜

网友:
零下40度没测试过,高温180度没问题

网友:
不太清楚,问问别人吧

网友:
QJ450你值得拥有

网友:
现在金价那么高,镀金成本吃的消吗

网友(2025-06-04):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铜打底再镀没问题,我们有几款产品铝合金镀金的,没见有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