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工艺评定怎么做?

楼主(2025-04-03):
公司现想开展焊接作业,设备人员已配置,但因此前没有做过这块工作,有以下疑问请各位前辈解惑,万分感谢:1、我们是做一些维修工具吊具的,焊接工艺评定是必须要做的吗?
2、若是必须做的话,我们的产品非批量的,每个都不同,是针对产品每个都要做还是针对焊接方法?或是针对材质?或者针对焊接板?焊接管?每个不同因素都要做吗?

3、焊接完以后都需要做哪些测试验证呢?是自己定的还是有相关国家标准呢?

网友:
材料,焊条材料,操作,工艺参数,结果报告

网友:
要相关的国家标准可供参考
GB/T19866-2005《焊接工艺规程及评定的一般原则》
https://www.doc88.com/p-8456427437305.html

网友A:
大概需要这些吧,具体看你们行业的要求。多准备几组工艺参数焊接,最后做各种测试(气密性/震动试验/探伤等,具体得看行业的要求)选择最佳工艺参数

网友B:
补充一下第三方焊接工艺评定是需要花钱的,而且不是全覆盖的,你的焊接评定会根据每种材料焊接,每种板厚焊接,每种焊接方式焊接一样样的评定,而且使用时候焊接工艺评定不一定覆盖你需要的焊接模式,如果是客户需要你提交这个资质并且利润可观那就做,如果只是想玩玩没必要,而且焊接资质和检验资质也要配齐(正规的话)。不正规以上都当我没说过。

网友:
压力容器 这种的肯定要做焊接评定 焊工考证啥的 常规结构焊接不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下第三方焊接工艺评定是需要花钱的,而且不是全覆盖的,你的焊接评定会根据每种材料焊接,每种板厚焊 ...

我们是想过ISO 9001, 会对这个有强制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需要这些吧,具体看你们行业的要求。多准备几组工艺参数焊接,最后做各种测试(气密性/震动试验/探伤等 ...

非常感谢 太有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想过ISO 9001, 会对这个有强制要求吗

ISO9001不是管理认证吗?和焊接有什么关系呀?还有这不是最基础的认证吗?我记得正规点的企业都有,具体怎么搞的我还真不清楚,专门管认证的估计知道,应该不难,记得好像是钱话够了基本都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