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转动惯量折算的问题

楼主(2025-04-03):
      最近看了松下、安川、精研伺服电机的样本里,研究了一下里面的电机选型案例计算过程,发现水平运动和垂直运动的负载惯量折算都是同样的公式,J=m*r²/2,我觉得这两者的惯量折算应该还是有点区别的。去翻了一下大学物理关于转动惯量章节,根据转动定律,绕定轴转动刚体对转轴的转动惯量与角加速度的成绩,等于作用在刚体上所有外力对转轴之矩的代数和。按这个定理理解,垂直提升运动负载转动惯量折算用J=m*r²/2我觉得没问题,但如果是水平运动的话,水平运动的负载主要是与导轨的摩擦力,这个公式应该改为u*m*r²/2,只考虑摩擦力折算,而不是按完全的重力折算。以上基于个人见解,拿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在计算丝杠系统的负载惯量时,负载的水平或竖直受力方向本身**不会直接影响惯量计算**,但会影响**负载转矩的计算**和**电机的选型**。以下是具体分析:

---

### 1. **惯量计算与受力方向无关**
负载惯量(\( J_{\text{load}} \))的计算公式为:
\[
J_{\text{load}} = m \cdot r^2
\]
其中:
- \( m \) 是负载质量(kg),
 \) 是丝杠导程对应的等效半径(\( r = \frac{\text{导程}}{2\pi} \),单位:m)。

**关键点**:
- 惯量仅取决于质量(\( m \))和运动部件的几何参数(如导程),与负载的受力方向(水平/竖直)无关。
- 无论负载是水平移动、竖直升降还是倾斜,惯量计算方式相同。

---

### 2. **受力方向影响转矩计算**
虽然惯量计算不受影响,但负载的受力方向会显著影响**所需驱动转矩**,进而影响电机选型:

#### **(1) 水平运动**
- **主要阻力**:摩擦力(导轨摩擦、丝杠效率等)。
- **所需转矩**:
  \[
_{\text{horizontal}} = (F_{\text{friction}} + m \cdot a) \cdot r
]
  其中 \( F_{\text{friction}} = \mu \cdot m \cdot g \)(\( \mu \) 为摩擦系数),\( a \) 为加速度。

#### **(2) 竖直运动**
- **主要阻力**:重力(需额外克服) + 摩擦力。
- **所需转矩**:
[
  T_{\text{vertical}} = (m \cdot g + F_{\text{friction}} + m \cdot a) \cdot r
  \]
  重力(\( m \cdot g \))成为主要负载,通常远大于水平运动的摩擦力。

---

### 3. **实际设计中的注意事项**
- **惯量匹配**:无论方向如何,需确保负载惯量(\( J_{\text{load}} \))与电机转子惯量(\( J_{\text{motor}} \))的比值在合理范围内(通常建议 \( J_{\text{load}} / J_{\text{motor}} < 10 \))。
- **转矩需求**:竖直运动需要更大的转矩(尤其是保持转矩,防止负载下落),可能需要选择更大扭矩的电机或增加制动装置。
- **效率与背隙**:竖直应用中,丝杠反向效率(自锁性)需额外考虑,可能需选择滚珠丝杠+制动或梯形丝杠。

---

### 总结
| **项目**         | **水平运动**                | **竖直运动**
|------------------|----------------------------|------------------------------|
| **惯量计算**     | 与竖直相同                 | 与水平相同                   |
| **主要负载力**   | 摩擦力                     | 重力 + 摩擦力                |
| **转矩需求**     | 较小                       | 较大(需克服重力)
| **特殊考虑**     | 通常无需制动               | 可能需要制动或自锁机构       |

**建议**:
1. 先按统一方法计算负载惯量。
2. 根据受力方向计算所需转矩,结合加速度和摩擦力验证电机容量。
3. 竖直应用时,需校核电机失电时的负载安全性(如是否加制动器)。

若有进一步的具体参数(如质量、导程、加速度等),可更详细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计算丝杠系统的负载惯量时,负载的水平或竖直受力方向本身**不会直接影响惯量计算**,但会影响**负载转矩 ...

Deepsee回复的

网友:
惯量可以等效为惯性,惯量只是一个物体保持原来的运动状态的物理属性,和摩擦力有什么关系呀。

网友:
你惯量的折算公式是不是抄错了

网友B:
惯量是物体本身具有的性质,和重量类似,不是力,你在重量上去乘摩擦系数没有意义。这个m是物体本身的重量,不是力,不能混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惯量是物体本身具有的性质,和重量类似,不是力,你在重量上去乘摩擦系数没有意义。这个m是物体本身的重量 ...

你说的是刚体转动惯量的性质,我说的是负载力等效为惯量的计算。至于u*m是因为u*m*g/g消除了g,是负载力等效为质量力转换过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刚体转动惯量的性质,我说的是负载力等效为惯量的计算。至于u*m是因为u*m*g/g消除了g,是负载力等 ...

我的理解是,在这个等效计算的时候,因为是将负载等效在带轮上,这样就是在带轮边缘上增加了一个重量m而已,负载的计算也是增加mr²,这个计算是不牵扯力的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在这个等效计算的时候,因为是将负载等效在带轮上,这样就是在带轮边缘上增加了一个重量m而 ...

按物理知识对转动惯量的定义:绕定轴转动刚体对转轴的转动惯量与角加速度的乘积,等于作用在刚体上所有外力对转轴之矩的代数和。作用在转轴上的外力水平就是摩檫力,垂直就是重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物理知识对转动惯量的定义:绕定轴转动刚体对转轴的转动惯量与角加速度的乘积,等于作用在刚体上所有外 ...

你这个是角动量计算,不是转动惯量计算。

网友:
楼主其实没搞明白这个“惯量折算”到底是在折算啥。
手册这一步是为了把物体的平动惯量等效为主动轮(主动轴)的转动惯量,而等效原则是等效前后动能相等。就是说等效完后,传送带上的东西都没有了,我假想直接往电机轴上插一个大圆盘,任意时刻这个圆盘所具有的动能都应该等于原本传送带上物体的动能。根据下面的推导即可得到手册中的公式:

 ^
这本质上是在描述物体惯性对电机的影响,惯性是物体的内在属性,跟其受什么外力乃至受什么方向的外力都没有关系。
另外楼主圈出来的公式是1/4*m*D^2,换算下来是m*R^2,不是1/2*m*R^2。

 @9 Y6 q1 ]
 I$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