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种本人设计用同步轮绕开传统必须通过圆心传递动力,而从边缘传递动力的方法

楼主(2025-04-04):
假设动力要由小轮传递给大轮,但如二者直径相差太大,常规方式则难以一步实现而以多步实现。本设计就是用简洁的方式一步实现。不过大轮必须中空,动力传递从中空的大轮内部走,再从大轮的外部表面可以传到别的地方。大轮的固定自然也就不会像传统那样从轴心固定,而由若干的小轮从内部顶住大轮固定,于是大轮和小轮就可以一起转动。理论上需要至少三个小轮才能固定好大轮。下面提供了个四小同步轮的方案。
  设想大轮横截面是个圆形圈框。在内圆镶嵌有一圈供同步带咬合的金属齿条。在框内空白处有四个同步轮,均匀分开顶住圆框并与之接触。四个同步轮之间靠同步带连一起,使得一个同步轮转动,其余三个也跟着转。同时这同步带是双面有齿的,使得带子一面在带动同步轮同时运转时,同步带另一面也在四个同步轮与框内的金属齿条接触处,让各个同步轮分别咬合上齿条,共同驱动圆框随同步轮而转动。四个小同步轮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作为主动驱动轮,另外三轮则成从动驱动轮,共同从内部驱动大轮转动。
   大家觉得如何,欢迎点评。不懂的也可以提问。

网友:
新注册的号就提出这么高端的问题,我觉得还缺个3D效果图,出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行星齿轮?

楼主:
有趣的比较。看起来都是从内部驱动,但这大概是二者唯一相同点。用同步轮的传动比可以比行星轮高得多,重量也轻得多,成本也低恐怕不只一个数量级。至于能传递的最大功率差别,还没考虑过。

网友:
同步带不适合几个齿啮合,包角很重要。

网友:
给个3D或2D的图,文字描述太累

楼主:
"给个3D或2D的图,文字描述太累"
还没学会如何传图,更没法完成上一网友建议的动态图了。试图用过复制粘贴。用本发言栏的送图地址也没搞定,理解是电脑的地址吧?

楼主:
"同步带不适合几个齿啮合,包角很重要。"
的确如此。同步带是橡胶齿,用几个齿啮合承受力受限,所以才使用几个同步轮同时对齿条咬合。这样每轮都有几个齿咬合就该够了。而同步轮之间用双面带传递时的相邻之间的包角现有方案是90度,所以同步轮之间传递包角应该够。如果不够,还可以调整:让同步轮沿內缘齿条的一段弧密集部署,这样在这段内的首尾同步轮的包角一定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