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M36*1.25的细牙?

楼主:
这么一个铜螺母, M36的外丝,
但是牙距的我没法确定,
按手册上标准来说,m36对应的细牙距从3~(1),但就是没有1.25这一档

但我现在量下来,这个牙距肯定比1大、但离1.5也差的远~

所以这到底是多大的牙?
按理说应该不是什么特别非标的,因为它就起一个压盖的作用~

网友:
配做吧,除非两个都改

网友:
不大,先随便找个废料试一试

网友:
手册上也不一定全。只需要几个的话,找块废料自己加工就行,看这个情况也不是很精密,丝车对了,六方尺寸控制好就没问题。

网友:
其实你可以直接拿个M8(M8x1.25)的螺栓比对牙距就好了,

网友A:
找个螺纹牙规(样板),测一下。
或许是英制或美制,

网友:
那么多螺纹牙板,随便搞一个测量下就行了,不行就找个你知道螺纹的螺栓在边上把齿啮合配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螺纹牙规(样板),测一下。
或许是英制或美制,

英制有没有粗细牙之说?

嗯,请问一下哪里有英制管螺纹的细芽和超细牙标准?另外如果这个是细牙管螺纹的话,但是外径又对不上。  发表于 前天 10:14
嗯,我看标准是有分粗牙、细牙、甚至超细牙~但是我看手册上了,能查到的数据都是粗牙的吧,哪里可以找到细牙的标准?像您说的每一张20牙的话,这个在哪里可以查到?另外即便牙距对了,但是这个外径对不上了?  发表于 前天 10:14
肯定有的,你这个情况是20扣的,即1/20英寸,螺距1.27毫米。  发表于 3 天前
英国佬都是傻大粗,就不兴细牙?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丝堵,一般是英制,很可能是19牙/吋。

网友:
买个牙规啊 又不贵几块钱

楼主(2025-04-07):
引用 网友B:
英制有没有粗细牙之说?

谢谢二位!

我看手册是有分粗牙、细牙、甚至超细牙~但是我看手册能查到的数据都是粗牙的,哪里可以找到细牙的标准?像您说的每一张20牙的话,这个在哪里可以查到?
另外即便牙距对上了,但是这个螺纹外径不对啊,好像就没有35 36左右外径的这一档。一寸的英制螺纹外径33点多,接下来就是1又1/4寸的,41点多了。莫非当中还可以再插一个1又1/8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螺纹牙规(样板),测一下。
或许是英制或美制,

引用 网友B:
英制有没有粗细牙之说?

谢谢二位!

我看手册是有分粗牙、细牙、甚至超细牙~但是我看手册能查到的数据都是粗牙的,哪里可以找到细牙的标准?像您说的每一张20牙的话,这个在哪里可以查到?
另外即便牙距对上了,但是这个螺纹外径不对啊,好像就没有35 36左右外径的这一档。一寸的英制螺纹外径33点多,接下来就是1又1/4寸的,41点多了。莫非当中还可以再插一个1又1/8寸?

网友(点评):
美制统一螺纹

网友:
我觉得先不纠结,这个零件是外螺纹,拿M8的螺丝,粗牙是1.25螺距,或者拿M6的螺丝,螺距是1,当牙规直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