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工艺求助

楼主(2025-04-05):
工件如图,目前现行的加工方法是把工件分成两部分,精磨侧面后焊接再进行精加工,有什么可以走批量不用焊接的方法,一体成型吗?铣床有三轴的立铣加工中心,磨床就7120 7130,有方法的话也可以发外协。方法批量可行的话,可以有偿。

网友A:
线切割

网友(点评):
金属件基本都可以线割,快 中 慢!

网友:
水刀下料。

网友:
只能焊接,因为你的结构所决定,板太薄了,不适合螺钉连接,且不稳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

考虑过中走丝,但是效率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割

考虑过中走丝,效率跟不上

网友:
这边有100中丝对外加工,这样不穿丝批量件价格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