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齿轮求助

楼主:
根据公式M=d/z求得模数是无限循环小数,是根据小数点后两位进行四舍五入进标准模数,还是四舍五入后按照非标来算?

网友A:
要结合公法线长度,算出模数、变位系数各是多少。
测绘,没那么简单。

网友B:
你这个d是怎么来的,是齿顶圆还是分度圆,你是测绘还是自己设计,如果是测绘的话你的测绘方式和工具是否合适?如果是自己设计的话那就简单了,根据工况选择合适的模数,然后根据空间和结构设计合适的齿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d是怎么来的,是齿顶圆还是分度圆,你是测绘还是自己设计,如果是测绘的话你的测绘方式和工具是否合 ...

这个d是我用游标卡尺量的,就量了一遍,是齿顶圆,不是设计,是自己照着实物自己画的,我之前没有接触这些好多都不懂,就来社区寻求帮助了

有条件3d简单扫一下这样参数会准  发表于 3 天前
该用分度圆的是吧?  发表于 3 天前
齿顶圆???你机械技能的师娘教的??  发表于 3 天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结合公法线长度,算出模数、变位系数各是多少。
测绘,没那么简单。

画齿轮除了您刚才所提到的还需要些什么??我刚接触这个好多东西都是空白的

网友:
这种好在我们当地有专业的齿轮厂甩过去让他们弄,反正这玩意一般厂加工不了。

网友:
估计是变位齿轮,一般来说齿轮只能是标准模数,否则没有加工刀具,只能线切割而成(比如包装机的封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结合公法线长度,算出模数、变位系数各是多少。
测绘,没那么简单。

大佬,我也画过齿轮,对于整个流程都不太明白,知道每个尺寸代表的含义。(有基础)您能简单和我讲一下该怎么画齿轮吗?

网友:
按照非标来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也画过齿轮,对于整个流程都不太明白,知道每个尺寸代表的含义。(有基础)您能简单和我讲一下该 ...

手工计算工作量太大,有的计算又不能反向计算。只能靠试填参数凑结果。
网上下载一个齿轮计算的EXCEL文件,网上大把的。
把你认为可能的参数填进去,比如M=D/Z,算出来m是个小数点后很长的数,把他前后的可能的标准模数,填进去,看看计算结果和实物一样不,根据软件计算出来的跨齿数去测量共法线长度,看看一样不,不一样就填变位系数,凑个几次结果就出来了。

参加工作后的实践中种,发现大部分齿轮都是变位齿轮,为了凑中心距、为了改善强度的需要。很少有不变位的。

分度圆是个实体不存在的圆,很难测准。公法线是个实实在在存在的,可以精确到丝。

分度圆是不存在的,这个我知道,齿顶圆减去齿根高/模数不就是了吗?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2025-04-06):
@达人V8  测绘时,模数是多少还不知道呢^_^
并且,齿顶圆公差都比较大。但是也可以参考。

公法线虽然可以测量的很准,但旧的齿轮,磨损太严重,有时还不如测齿顶圆。

网友(点评):
受教了,不过还是不会画齿轮,现在顶多算是空有其形,不得要义。怎么利用渐开线啊,或者完整的流程到底是怎样的?(一头雾水)

网友:
想要搞懂可以慢慢研究,想要把事情做好可以直接给齿轮供应商搞,他们做这个的最专业,只要给他们单做,会给你搞的妥妥的。

网友D:
齿轮计算还是很复杂的,就算是专业搞齿轮设计的,在这里一句两句也说不清。
如果想自己熟悉一下画齿轮或者计算参数,可以先看机械设计手册,化工版和机械版都可以。
如果想要做出来实物,建议找比较大的专业厂家,在他们的指导下,测量中心距等参数,把样品寄给他们,请他们出图和制造。否则,很容易画出来但是造不出来。
拍个齿轮在设备上的照片,也许会让设计制造齿轮的厂家联系到你

网友:
@达人V8
可以尝试通过看教材、手册,自己编一个计算齿轮的程序。
我当时自己编程序时,还把不变位和变位的分开两套程序,最后发现是错误的方法。
因为后来编好以后发现,只需要编一个程序就够圆柱齿轮设计了,那就是斜齿变位齿轮。
因为直齿圆柱齿轮是他的特殊形式,不变位的齿轮也是他的特殊形式。

强烈建议,学画齿轮,从编一个齿轮计算程序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轮计算还是很复杂的,就算是专业搞齿轮设计的,在这里一句两句也说不清。
如果想自己熟悉一下画齿轮或者 ...

受教

网友:
  • 强制标准化:任何四舍五入结果均需匹配标准模数,不可保留非标值。
  • 参数调整优先:通过优化齿数、分度圆直径等,使模数落入标准系列。
  • 非标模数的例外情况:仅在高定制化、单件生产且成本允许时使用,并需明确标注技术风险。

网友(2025-07-09):
引用 楼主:
这个d是我用游标卡尺量的,就量了一遍,是齿顶圆,不是设计,是自己照着实物自己画的,我之前没有接触这 ...

用分度圆乘齿数的出来的才是模数

网友:
分度圆dw=m*z
齿顶圆da=(z+2)*m
公式都错的 怎么算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