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半截转把?

楼主:
一般的电动车转把(拧动就能加速)是一体的,但也有一种半截的,就是只转动靠近虎口的那半截,另外半截不动。请问相对于一体的转把,这种半截的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
握的更稳些

网友:
为了安全,因为在打开了电源开关后,一转把手,车就会立即行走,这时如果你还没有稳当地骑上车的话,很容易在快速情况下,你还没上车,车就走了,就会摔倒,所以有了半把,等你骑上了车,再转全把,就比较安全了,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看起来是为了安全,其实制造了另一个风险。如果紧急情况要加速,一体的转把有优势。

网友:
你看下共享电动车,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不会因为身体的后倾导致瞬间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