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忆械新(21)——谈位移传感器用于速度控制(上)

楼主(2025-04-06):
谈位移传感器用于速度控制(上)
位移传感器在速度控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其通过实时监测物体位置变化,为控制系统提供精准反馈,从而实现对速度的闭环控制。以下从原理、技术优势、典型应用及存在问题及应对四方面展开。
一、核心原理:位置微分计算速度
位移传感器通过测量目标物体的位置变化(如移动距离),控制系统对位置数据进行微分运算(如离散差分法)以计算速度:
v=Δx/Δt/= x(t2)−x(t1)/( t2−t1)
其中,x(t)为传感器输出的位置信号,Δt为采样时间间隔。
关键信号处理技术:
1、 滤波算法:采用低通滤波抑制高频噪声,但需平衡响应速度与噪声抑制(如二阶巴特沃斯滤波器)。
2、 采样率:需满足奈奎斯特准则,采样频率需大于信号最高频率的2倍,避免混叠失真。
二、技术优势:高精度与实时反馈
位移传感器在速度控制中的优势体现在:
1、 非接触测量:激光传感器、电容传感器等无需物理接触,避免摩擦损耗,适合高速运动场景(如机器人关节)。
2、 高分辨率:激光三角测量传感器分辨率可达±0.01mm,提升速度计算精度。
3、动态响应:光纤传感器响应频率>10kHz,支持实时动态调整(如电机转速控制)。
三、 典型应用场景
1、 工业机器人:
(1)关节速度控制:激光传感器监测关节位移,计算角速度,实现轨迹跟踪(如焊接机器人)。
(2)末端执行器定位:电容传感器反馈末端位置,PID控制器调整伺服电机转速。
2无刷电机控制:磁致伸缩传感器检测转子位置,控制器调整输入频率以稳定转速。
3、 车辆悬架系统:线性电位计测量悬架位移,ECU调整阻尼力以优化平顺性。
4、 精密加工机床进给控制:光栅尺测量工作台位移,闭环控制步进电机转速。(未完明天待续:存在不足及应对)

网友A:
图片不是位移传感器吧  是接近开关 感应金属的

位移传感器 分 接触式和非接触式。接触式是用弹簧+光栅尺结构
非接触式的 激光的 从发射端到接收端 计算反射时间来计算距离的

其中 基恩士做的比较好点 应用更广

网友(点评):
严格上讲是漫反射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是位移传感器吧  是接近开关 感应金属的

位移传感器 分 接触式和非接触式。接触式是用弹簧+光栅尺 ...

“位移传感器 分 接触式和非接触式。接触式是用弹簧+光栅尺结构”

典型的基础是电阻尺,电阻尺好像没弹簧吧?

网友(点评):
基恩士的位移测量 是 编码器的 精度可以达到0.001mm 至于你说的电阻尺 是给电压信号 没那么精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是位移传感器吧  是接近开关 感应金属的

位移传感器 分 接触式和非接触式。接触式是用弹簧+光栅尺 ...

一看产品图,觉得就一接近开关,常开常闭而已;

但是一看输出模拟量,难道这个对应距离?觉得lz应该有点真知灼见,赶紧上网查一下。

发现这玩意就是一个开关。就这?

所以层主你说的是对的。

本着精益求精,毁人不倦的精神,lz删图重发吧。以上。

网友(点评):
我们02,03年左右曾在一款新设备上用过类似的开关用于检测和计算距离的变化,效果不是很理想。在其余高端设备上还是采用传统的编码器检测偏心机构旋转角度的办法。国外同行有用光栅尺固定在类似电动缸上的办法

网友(点评):
也许现在质量好了?我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点评):
补充一句。我们那种机器需要检测的范围是0-2mm左右

网友:
漫反射是光电开关  是检测物体表面,检测对象和材质关系不大,和表面粗糙度有关

你这是金属接近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产品图,觉得就一接近开关,常开常闭而已;

但是一看输出模拟量,难道这个对应距离?觉得lz应该有 ...

补上,替换原发图

网友:
俺们都用 M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