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零件中含有不可被展开的特征

楼主(2025-04-06):
如图
只是一条直的边线,不知道为啥不可展开?

网友:
角落的避让槽,,,,

网友:
下方的缺口边角没处理好。

网友A:
你用的折弯扣除还是K因子?这两个交换后试一下。

网友:
底下开个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折弯扣除还是K因子?这两个交换后试一下。

SW深度使用者!

网友:
做了一个几乎一样的,没有楼主说的情况。边线法兰高度要是一样,最好是一次性做出来。高度不一样,就编辑轮廓,再边角处理。楼主的问题是在最后一个边线法兰上下角落缺避让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