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6061接口氧化的问题。

楼主(2025-04-06):
产品有个闷头,就是钻孔后,用相同铝材把孔再堵上。
现在是这个闷头处氧化后一直有漏色,像是药水流出,或是电着痕。良品率只有50%。
氧化厂一直说不好处理。

网友A:
用堵头堵上再氧化

网友:
那是肯定的。
最好办法是留点余量,塞好后,激光焊(不晓得行不行),再加工平整。

网友:
用硅胶堵住试试,这个是你们处理,叫氧化厂处理怎么能搭理你。像我们做的一些产品,要求喷细砂又不能看到刀痕,要求氧化厂打磨?

网友:
用尼龙材质作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堵头堵上再氧化

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是药水在缝隙流出,还是孔边的毛刺掉而来?

网友(点评):
水流出来的,

网友:
酸洗时,有液体进入了?

网友:
分别表面处理,再装配到一起不行么?

网友:
这个很正常,当零件酸洗时,渗入的酸,无法清干洗净。阳极化后,当时看不出来,可能数小时后,残酸渗出就变成花脸了。

网友B:
氧化完了回来再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氧化完了回来再堵吧

那堵起来有缝,我是先打磨,喷砂。后氧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堵起来有缝,我是先打磨,喷砂。后氧化。

是有缝隙,阳极槽是硫酸,后面染色前需要用酸再清洗阳极膜,然后染色后缝隙中的酸会渗出来导致边缘的染色被酸破坏造成着色不均

这个在阳极上有个常用的说法,叫吐酸

堵头一定要经过焊接填缝处理,焊接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晶粒不均匀,做浅色有问题,只能做本色或者黑色

这个是阳极本身无法克服的一个工艺,建议的做法就是搞成螺纹孔,产品和堵头单独氧化,然后螺纹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有缝隙,阳极槽是硫酸,后面染色前需要用酸再清洗阳极膜,然后染色后缝隙中的酸会渗出来导致边缘的染色 ...

谢谢,那只能堵头尺寸精准,后加工打磨到位,让缝隙不能渗液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那只能堵头尺寸精准,后加工打磨到位,让缝隙不能渗液体

可以试试一个粗暴的方式,用胶水灌满缝隙,然后去打磨,让表面不要残胶,这样,阳极的过程酸就不会进入缝隙了

这个方式在压铸件的处理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工艺,叫浸渗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一个粗暴的方式,用胶水灌满缝隙,然后去打磨,让表面不要残胶,这样,阳极的过程酸就不会进入缝 ...

是个办法,有什么实用的胶水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个办法,有什么实用的胶水吗?

能耐酸碱,耐120度温度的都可以,当然前提是和铝合金能粘在一起。

这种胶水应该很多的,这个我熟悉的品牌只有汉高,但是型号你可以咨询一下经销商,如果量大,也可以开发国产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耐酸碱,耐120度温度的都可以,当然前提是和铝合金能粘在一起。

这种胶水应该很多的,这个我熟悉的 ...

堵头才@8mm大4mm厚。胶水用不了多少。我的想法有没有水性的胶水,把堵头成批放胶水里,到时直接拿到出来铆上。

或者铆好后,在堵头处刷上胶水,这样怕渗不进去。胶水全被打磨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堵头才@8mm大4mm厚。胶水用不了多少。我的想法有没有水性的胶水,把堵头成批放胶水里,到时直接拿到出来 ...

市场上问问看,应该有的,就是这样比较费胶水,胶水还是比较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