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v带传动,求解答

楼主(2025-04-06):
左边是电机,垂直放着的,下面是v带传动,选的是窄v带,右边就带轮带动轴,轴带动上面那个转动,不是很重,加上轴和上面负载就18kg,我选的是3kw异步电机,想问一下这怎么计算是否能带得动右边的,轴最大直径65mm,是算转动惯量吗?

如图

如图

楼主:
直接F=mgr吗

网友:
重物重心在轴线上,就不用多大功率的。

网友:
去看看那个钻铣床子是多少

网友:
18kg用3kw电机,预算再够你也不能这么使劲造啊

网友:
300w都够了

网友(点评):
我250kg都用180w

网友(点评):
按我们老板的尿性 你这个最多120w 不过还得看你转速

网友:
这个用个200W的小电机最多了

楼主:
转速1400

网友(点评):
这么快 要上伺服吧

网友(点评):
至于吗?一般的交流电机都可以达到,不过要看起来高大上的话,也不是不可以,老板喜欢就行。

网友:
1. 计算转动部分需要承受的力矩,你这不说具体做什么的,没法判断,要是单纯转,不需要大多驱动电锯,但是要是切割锯,就不好说了,同时也要看启动速度,是要瞬间就很高的速度,还是缓慢升起来;
2. 1400r/min,转动部分需要考虑动平衡了

网友:
大炮打蚊子呗

网友:
6140才多大的电机啊!!

网友:
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先算实心圆柱的转动惯量,再用转动惯量和你想要几秒达到那个转速算扭矩,根据转动惯量,扭矩和转速去选电机配减速器,我看你还有皮带传动,还得算算的你的皮带会不会打滑,能不能带起来这套机构

网友:
3kw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