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钢轮谐波减速器”结构和原理分析

楼主(2025-04-06):
最近在晚上看到了一款很有意思的减速器:双钢轮谐波减速器
在分析工作原理的时候,有一个地方两天都没想出来是怎么工作的
先给大家看下这款减速器的结构图,目前找到时期最早的产品资料是来自住友公司的
具体想不通的点:
曲线花键是如何与输出机座啮合的,他们齿数一样、分度圆一样,按道理来说,每个齿应该是贴合死的,但是中心轴(高速轴)整体是椭圆的(参照谐波的少齿差原理),他们之间是怎么配合的呢?

双钢轮谐波减速器结构图1

双钢轮谐波减速器结构图1

双钢轮谐波减速器结构图2

双钢轮谐波减速器结构图2

楼主:
双钢轮谐波减速器的产品手册

MCD ECY系列(住友).pdf

网友:
齿数不一样啊,图上不都写了吗?

网友(点评):
输出机座和曲线花键齿数是一样的 但是曲线花键在高速轴上是椭圆形,输出机座是圆形

网友:
偏心

网友(点评):
谐波双偏心,所以高速轴是一个椭圆型,存在长边短边

网友:
bumingjueli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一款精密减速器的原理还没搞懂

网友:
齿数不一样的,少一两个齿

网友(点评):
输出机座内齿数是一样的,固定机座和正常谐波一样(多两齿数)

网友:
双钢轮谐波减速器是一种基于谐波传动原理的精密传动装置,其工作原理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核心步骤:
核心结构波发生器:通常为椭圆形凸轮或偏心轴承,用于驱动柔轮产生周期性弹性变形。
柔轮:薄壁弹性齿轮,随波发生器的旋转产生变形,齿形与刚轮啮合。
双刚轮:两个刚性齿轮(内齿或外齿),分别与柔轮的不同部位啮合,形成多级传动。
工作原理
波发生器驱动柔轮变形
波发生器旋转时,迫使柔轮产生椭圆变形,使其长轴端的齿与双刚轮的齿依次啮合。
双刚轮协同啮合
柔轮在双刚轮之间被压缩,两侧齿分别与刚轮啮合。随着波发生器转动,柔轮变形位置移动,齿接触区域不断变化,形成连续的啮合力传递。
减速与扭矩放大
柔轮的弹性变形导致其齿数与刚轮齿数存在差异(通常柔轮齿数少 1-2 个),通过周期性啮合实现减速。双刚轮结构增加了接触齿数,提升了扭矩承载能力和传动效率。
双钢轮设计的优势
高刚度与高精度:双刚轮分担载荷,减少柔轮变形,提高传动刚度和定位精度。
大扭矩容量:多齿同时啮合,降低单齿应力,适合高负载应用。
低背隙与静音:弹性变形补偿齿侧间隙,运行平稳且噪音低。

典型应用
常见于工业机器人关节、航空航天精密传动、医疗器械等需要高扭矩、高精度的场景。

总结
双钢轮谐波减速器通过波发生器驱动柔轮在双刚轮间弹性变形,利用齿数差实现减速,兼具传统谐波传动的高精度和双刚轮结构的高负载能力,是现代精密机械传动的重要技术之一。

网友:
好问题,我也没想明白柔轮是怎么当花键用的,而且我也很纳闷一个谐波减速机为啥用摆线(cycloid)的词缀作为商品名,还放个图说什么“波动和摆线理论相结合”云云,玄机应该就在这里吧。不知道楼主有没有什么初步的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