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管道设计

楼主(2025-04-07):
液压站油管12外径,如何设置管径大小,系统里没有,是不是需要添加?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自定义管件库

楼主:
管件加了设计表格有好几个配置,为什么配管时出错,管径选择不了。怎么解决。比方设计表格里6、8、10、12,选了12生成又跳回6

网友:
单击插入零部件,从设计库、文件资源管理器、打开的零件窗口、Windows 文件资源管理器拖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管件加了设计表格有好几个配置,为什么配管时出错,管径选择不了。怎么解决。比方设计表格里6、8、10、12 ...

管件库格式不对,一两句说不清楚,你可以搜一下相关的视频。管件库是有一个标准格式的,里面有个参数控制管径的选择,布管时必须在ROUTING新建设置选择对应的管径大小才可以正常使用。大概率是这两个地方你没作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件库格式不对,一两句说不清楚,你可以搜一下相关的视频。管件库是有一个标准格式的,里面有个参数控制 ...

谢谢!请教管道设计更改步路零件时solidworks提示不可重命名步路零部件。改怎么解决?还是步路零件无法更改名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教管道设计更改步路零件时solidworks提示不可重命名步路零部件。改怎么解决?还是步路零件无法更 ...

布管的零件无法重命名,名称是你的管件库提前定义好的。系统生成管道零件时会自动命名,重命名会导致报错。布管的原理其实就是把一个圆环草图按照你的路线进行扫略拉伸,不不嫌麻烦,用扫略操作一样可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布管的零件无法重命名,名称是你的管件库提前定义好的。系统生成管道零件时会自动命名,重命名会导致报错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管的零件无法重命名,名称是你的管件库提前定义好的。系统生成管道零件时会自动命名,重命名会导致报错 ...

了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管的零件无法重命名,名称是你的管件库提前定义好的。系统生成管道零件时会自动命名,重命名会导致报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