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筒电机选型

楼主(2025-04-07):
一条滚筒传送线输送箱子,滚筒材质是不锈钢,表面无增加摩擦力的设计,箱子是纸箱。滚筒直径是30mm,长度是400mm。箱子长宽是300mm×200mm,箱子重量为40kg。滚筒设计为一个原动滚筒带动4个从动滚筒,输送速度为一秒20cm。在选择滚筒负载为60%的情况下,计算需要选择多少功率的滚筒才能稳定传输?图是deepseek的计算,不知道哪里有问题,社友们有空的话看一下

网友:
想也不对呀  40kg的物料  8w的电机   四驱车小马达吗
我的理解 应该不能算是分配承受 第一步感觉有问题 应该就是40x9.8 不除以5  因为不是每条滚筒都带一个电机 所以负载应该是400N
后面的计算没问题  结果应该是40W  再考虑个安全系数的问题 我建议用120-150W 的电机

个人见解  可不参考

网友(点评):
神人!佩服!

网友A:
P1 = (L × m × g × v × η) / 367
P1=0.4*40*10*0.2*0.85/367=75W
P=P1/0.6=75/0.6=125W

P为电机功率(单位:千瓦),
L为输送线长度(单位:米),
m为物料重量(单位:千克),
g为重力加速度(单位:米/秒²),
v为带速(单位:米/秒),
η为传动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 = (L × m × g × v × η) / 367
P1=0.4*40*10*0.2*0.85/367=75W
P=P1/0.6=75/0.6=125W

有相关资料吗?我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固定算法不用找资料学,浪费你的宝贵时间。公式你收好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
输送机 电机功率计算 要分几个步骤

纯粹直驱 计算 可以用 F×V=P 这个计算

但要计算 启动惯量,就是从静止到启动瞬间的消耗多少功率。

再要各个传动损耗 比如电机带减速器带同步带进行减速 此时也有损失的。还有由于滚筒安装误差  没有绝对的同心,此时会产线额外的阻力。 机架焊接 不同轴承的滚动摩擦系数也不一样

如果是水平 你按照理论计算后 F×V=P   放大3-5倍。 输送机越宽 就放大系数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