搓花轴的工艺请教一下

楼主(2025-04-07):
左边的滚花是怎么做出来的?右边是机器压花,明显看的出左边的规整一点

网友:
插齿加工或者滚齿

这个可以参考齿轮加工方式

网友:
一个粉末一个搓齿

网友(点评):
粉末冶金做出来的吗?

网友A:
如果模数大于1.5以上,就不要考虑搓齿了,目前国内还没有什么厂家能做到,只有铣齿,用花键铣来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模数大于1.5以上,就不要考虑搓齿了,目前国内还没有什么厂家能做到,只有铣齿,用花键铣来铣.

车铣复合还是铣床配合分度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模数大于1.5以上,就不要考虑搓齿了,目前国内还没有什么厂家能做到,只有铣齿,用花键铣来铣.

左边这个是进口的,看着是舒服点

网友(点评):
左边那个感觉是粉末冶金成型的。 退刀槽都没有!

网友(点评):
确实是 很规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边这个是进口的,看着是舒服点

好的谢谢

网友:
不是搓,扎一扎,扎齿,用扎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铣复合还是铣床配合分度盘

花键铣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