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客户发来的STP格式的文件变小

楼主(2025-04-07):
给客户设计相关工装,客户发来的装配体,STP格式,通过SW软件打开后,保存装配体或零件图使用。
保存后的零件图还有100MB,在软件中拖动,装配时都运行的费劲,有什么方式,可以使这个零件变小。
感谢各位。

网友:
删除颜色重新赋予体颜色,删除多余曲面。工具-d什么功能。简化内部实体

网友:
文件压缩成zip格式。手机 电脑都能直接解压

网友A:
原来装配体方式打开的,保存成零件格式试试

网友:
另存为零件prt格式,注意勾选“外部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装配体方式打开的,保存成零件格式试试

我就是这样操作的,还是很大。

网友:
你保存零件没用的。你性能评估看看哪个部件影响的。无非就是我上面说的那几个

网友B:
最后怎么弄得啊 我以前都是慢慢删除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怎么弄得啊 我以前都是慢慢删除没用的

就按5#的帅哥的方式,就可以。我原来100多MB的,转化之后只有10多MB.
感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点评):
收到 谢谢 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