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断裂视图的问题。

楼主(2025-04-07):
如图
“断裂视图”后,要把两个点重合约束,可是那个直线的中点跑到最右边箭头处了,
应该就是“断裂”之前的位置。
这个咋办??
中心孔符号是用草图做的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互相学习。

网友:
好的,不用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