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小白求助

楼主(2025-04-08):
这是一个4油缸的压下机构,其中4个液压马达中间相连的两条横线是什么意思?,然后1234,和6789的单向阀各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四个横杆是指四个马达刚性串联的,可以叫他们同步马达,让四个油缸同步用的,1234和6789按这个图来说是不对的,1234按理是串在马达出口处,防止压力油回马达的,6789一般来说也是用来锁油的,但是这里其中两两两单向阀成组成循环了,单向作用没有了,应该是图有问题的。

网友A:
楼主,你是学生,还是已工作了?

1,两条横杠  -------等排量的液压马达同轴连接,并联液压马达;

2,设置6.7.8.9单向阀和溢流阀组成的交叉溢流补油回路,为了消除液压缸在行程终点产生的误差,实现液压缸同步运行;

3,设置1.2.3.4单向阀,泄压止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学生,还是已工作了?

1,两条横杠  -------等排量的液压马达同轴连接,并联液压马达;

已经工作了,但是主要是画机械图的,液压电气接触不多。感谢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