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孔间距标注法规范吗

楼主(2025-04-08):
如题,请问各位大佬

网友:
孔距不要标公差 你要弄死谁

网友(点评):
能详细说说吗大佬,孔距为什么不标注公差,不标公差盖板不是可能合不上吗?

网友(点评):
本身孔位比螺纹孔要大0.5-1mm 不需要精准定位

网友(点评):
如果一块板孔位多 会用激光点孔 精度要求达不到要标公差的地步 记住孔位都不用标公差就对了

网友(点评):
孔距不标公差,你为加工厂考虑,加工厂摆烂给你看。结果就是,你图纸没标啊

网友(点评):
不标公差?划线打孔给你看!到时候怼你一句图纸没标,你吐血吧就

网友(点评):
我们学会计的老板都知道拿自由公差找设计的茬儿……

网友:
默认公差都有±0.1吧?

网友:
沉头比螺丝直径至少大0.4,标±0.1的公差都没意义,加工误差这么大都不用干了

网友(点评):
未注公差尺寸39,公差是±0.3,M2沉头孔间隙0.4,理论上讲这里控制一下不是没有问题吗,只是说一般不会超过±0.3,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点评):
沉头螺钉啊。。。如果是盘头螺钉,公差放宽或者采用未注公差都可以。沉头螺钉的位置精度不能因为底孔的孔径增大而放宽。

网友:
应该合并为8x39=312

网友(点评):
大佬,我想知道这个标注方式的规范标法

网友(点评):
312(39x8)

网友:
1.孔距标公差,没任何问题。
如果不标公差,按GB/T 1804-m,未注线性公差,30-120,正负0.3。图示标正负0.1稍小,建议标正负0.2。当距离过大时,如果不标公差,按未注公差制造时,可能会因为偏差过大而无法装螺钉,尤其钣金件。
2.楼主问的,这种标法是否合规,不合规。
GB-T 16675.2 技术制图 简化表示法 尺寸注法,有示例。应该标8X39(=312)。

网友(点评):
大佬,非常专业,感谢解答

网友:
买本设计手册,第一册里有制图规范。这是基础问题,最好学习下

网友(点评):
有,就是见得少,有些不知道在哪,所以在这问一下,一般给我标准都行,都会自己去找

网友:
图不规范,剖面线连沉头孔都覆盖了。标注问题,尺寸要对齐,不要东标一个西标一个。以前国企的60,70年代老工程师师傅教的,312(=39x8)的尺寸要与边距尺寸4对齐。满屏的公差,非必要不要标。312的自由公差跟8个39的正负0.1累积后冲突算谁的错?

网友(点评):
额…有点不明白,如果是这样标,312的公差不就是8个39的累计公差吗

网友:
像这种孔应该标位置度公差,这个可能很多人看不懂意思,你就标个尺寸公差让加工的时候不乱来就行了

网友(点评):
标准下载地址: https://openstd.samr.gov.cn/bzgk/std/newGbInfo?hcno=B417261FEA72D7DFA7511F436BCC5344

网友:
我一般都是这么标注的。

网友:
标注公差就是要注意精度的地方,图纸很大一部分功能是为了和供应商扯皮的

网友:
孔如果很多的话,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我一般技术要求里写一句,未注孔位置度公差多少。这样省事。前面一位说孔位置不用标公差也是不对的,万一做偏了扯皮就不好说了。

网友:
用位置度控制,不要用线性公差

网友:
必须要标,0.1 ,正常打都很轻松能达到。

网友:
可以建基准,用坐标标注孔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