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到位问题

楼主(2025-04-08):
现在做一套设备,里面用到气缸推动,气缸到位的时候,会回弹一下(很轻微,使用手机拍摄,然后慢放,可以看到会进行回弹),气缸带动的工装装有油压缓冲器,触点位置是使用POM材料做的,然后使用的气缸本身就带有可调节的气缓冲。当然调节节流阀把气缸速度调慢这种现象会消失,但工作效率也会减低,员工跟对方的主管都不能接受(虽然可能就差个零点几秒左右,但架不住一天动作很多次,一个月算下来整体就真的差不少了),但如果气缸到位有回弹的话,做出来的产品质量也不稳定。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如何消除上面这种气缸回弹的现象?

网友:
油压缓冲器选个大一点的?

网友:
是不是油压缓冲器的阻力太大,把缓冲器拆掉试一下。

网友:
气缸缸径弄大  转动惯量弄小,还有就是气缸行程有余量,外部机构限位

网友:
气缸前端气口安装排气节流阀,使前腔有一定的背压,控制一下速度,后端进气口尽量大,

原因:

气缸推进的时候进气口压力与腔内有压差,进气口压力大于腔内压力,当推到物体停止的瞬间,腔内压力有低变高的过程会造成推动物体有一个蠕动/颤动现象,楼主也提到了,把气缓冲适当的打开,

另一个原因,空气可压缩性的特性,造成推动力比较大,也会出现这个现象,根源上问题力还是不足够大,配置太高成本浪费,可以使用油压缓冲器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网友:
换一个可调压力的缓冲器

网友:
气缸是不是满行程?没必要吧,预留一部分行程,让你的负载硬限位如何

网友:
气缸选大一号,缓冲器换个好品牌的。

网友:
由于推的速度快 惯性太大了

按4楼说的 缸径选大点 再不行就换电缸

网友:
用气缸本身的气缓,限位用硬限位

网友:
气缸本身是自带缓冲的,有调节螺丝,可以尝试调节一下

网友:
1.气缸两端都采用排气节流阀,用进气节流阀的话会有一定的气体残留,影响最终停的速度
2.把这个气缸的进气管的管径选用大一点的,增大进气流量。或者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气缸的进气管单独接一路气,使气缸的推力更大。
3.更换缓冲器,选用小一号或带有硬限位的缓冲器看看。

网友:
把行程控制在气缸没到内部气缓存位置  靠外部缓存  你是用的无杆缸吧

网友:
是不是有那种快速排气的电磁阀啊

网友:
检查一下气缸和油压缓冲器是否匹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