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浊度检测传感器设计个密封,会不会漏水呀

楼主(2025-04-08):
想在一个喷洒装置里面放一个浊度检测传感器,水压也就0.035Mpa左右,之后我在外面在设计个钣金件压一下,不过这个密封圈的设计会不会漏水呀,我设计密封圈比较少,麻烦大家帮我看一下。

网友A:
0.35公斤的压力不大,密封应该没问题,不过有个建议,首先优选硅胶材质,硬度软一些的。再者O圈的直径适当大些,保证压缩率25%,能够降低加工精度要求。

网友B:
随件不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件不配啦?

什么是随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5公斤的压力不大,密封应该没问题,不过有个建议,首先优选硅胶材质,硬度软一些的。再者O圈的直径适当 ...

谢谢,我看看选个大一号的试试,主要是那个台阶太小,还有倒角,就选了线径1mm的

网友:
短时间漏的概率较低,如果长时间还是有泄漏风险的,而且你这槽的设计有点深,密封圈的压缩余量一点都没留。

网友C:
我认为还是会漏。是否考虑布置2个密封圈?密封圈之间留点距离。比如一个密封圈是密封水平方向,一个密封圈是密封竖直方向。

网友D:
0.035MPa,这不算压力了。
不是0.35MP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还是会漏。是否考虑布置2个密封圈?密封圈之间留点距离。比如一个密封圈是密封水平方向,一个密封圈 ...

主要是台阶到检测部位(那个凹陷部位)的空间比较小,而且还是锥面,侧面设计密封圈效果感觉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35MPa,这不算压力了。
不是0.35MPa?

就用了一个扬程3.5m的水泵在泵水,比自来水压力还要低

网友(2025-05-12):
感觉考虑介质腐蚀性就好了 搞个橡胶O圈就行

网友E:
不会漏的 就是密封圈采用防腐性能好点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漏的 就是密封圈采用防腐性能好点就是

OK,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