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面可以缝起来么

楼主(2025-04-09):
1个平面,2个曲面

网友A:
边界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边界曲面,,,,,

没搞出来,一直打架

网友(点评):
用UG自动修复然后再转回来!

网友B:
填充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填充试一下

这个可以,填充再加厚就OK

网友:
这个模型用拉伸就能搞出来,为啥要搞这么复杂

网友(点评):
拉伸加圆角

网友(点评):
四个拉伸+两个圆角

网友:
四角面是最好的,三角面需要拆分成四角面。

网友C:
建模思路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模思路出了问题,

这种图形怎么做好点啊

网友(点评):
你把STP, 上传,有人会帮你做的,到时你看看

网友:
这需要三边面五边面的边界曲面技巧,CREO很常用。先弄个四边面,再切掉部分,再一个四边面。

网友:
什么材料?如何加工?

网友(点评):
还是老师傅的问题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