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求助大神,请问电机轴直径4mm如何带动孔径16mm的刀转动?求助求助

楼主(2025-04-09):
本小白为在校生大创设计,目前找的直流无刷减速电机的输出轴直径为4mm,又找到一个符合功能的三面刃铣刀片,但是孔径为16mm。真的想利用电机带动铣刀旋转。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设计和添加零件。求助大神给点建议。电机和铣刀如图所示。

网友:
那么小,估计没键了,夹紧联轴器转换下就行了呀

网友:
联轴器不就行了,联轴器可以链接不同直径的轴

网友:
看不到图,图片要上传,复制粘贴看不到

网友:
4毫米的轴,带动孔16的三面刃铣刀?加工豆腐?

网友:
电机选型错误,这么小的电机带动16mm的铣刀,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上工件就直接卡死了。计算下切削扭矩,至少2kw以上。转速另外计算。

网友:
夹紧很容易,找钻夹头,然后钻夹头轴带动铣刀。

网友:
你想直接驱动?你的力矩够吗

网友:
铣泡沫这种东西, 基本可以。

网友:
直接焊接,电机轴和铣刀片直接焊成一体,想铣哪里就点哪里。

网友:
很想知道铣 什么的?

网友:
自己做个联轴器,一个圆柱,一头开4mm铰孔,另一头开16mm孔,深度看需求,公差H7差不多。参考下图。联轴器
在说个题外话:这个配置小马拉大车,转起来问题问题不大。但是要是铣削,刚性太差,切削力就让电机轴弯了。不要用电机轴承受径向力、弯矩。非要如此的话,电机要大,起码轴的负载满足使用要求。否则自己做一套主轴系统,用电机提供动力。